STM32f103串口接收PC指令并可以控制打印机疑问?

楼主(2014-03-27):
有个项目:PC和打印机串口(rs232)连接,现在想用单片机把PC发送的指令、并对打印机下发控制指令;用模拟开关切换单片机RX、TX可否实现?

网友(2014-12-29):
有点没太看明白啊,

网友:
建议使用USB接打印机,UART除非老式的打印机或者针打、微打,不然都没有UART。通用性不强。
你可以找打印机的厂家要到协议,USB接口的则是通用的,有专用的打印类。

网友:
哦,RX和TX切换是什么意思,单片机不是可以自己切换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