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500天线设计以及电容的匹配。

楼主(2014-03-27):
     最近在做读卡器项目,板子设计完成,发现读卡的距离太近了,天线因为不是自己设计的,直接拿过来用的,所以看了很多资料觉得是电容匹配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大侠指教一下关于电容匹配的问题!

网友A:
上传资料,仅供参考。
话说RC500太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资料,仅供参考。
话说RC500太老了。

是有点老但是用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有网分二十分钟调好,没仪器,示波器探头打个圈,慢慢调C1 C2 C3 C4吧,示波器看到的信号最大就行了。

网友B(2016-11-12):
我也想知道如何调天线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知道如何调天线参数

上面的回复都说了,当时我也是试的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