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驱动的问题

楼主(2014-03-27):
   做DSP的肯定很多做电机控制的吧,没有功率电子的分坛,只好在这里发了。

   请教大家IGBT驱动电流控制的计算方法?

   另外,有没有做IGBT驱动板电源变压器的,需要购买,介绍个型号也行!

网友A:
SK60,IGBT驱动芯片,我以前做过一个项目用IGBT,那是买来的驱动模块,有过流指示,但是价格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SK60,IGBT驱动芯片,我以前做过一个项目用IGBT,那是买来的驱动模块,有过流指示,但是价格很高 ...

我搜出来的是个IGBT,不是驱动,如果买IGBT驱动的话,那太贵了

网友B:
HCPL316J-这个芯片可以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HCPL316J-这个芯片可以做

liaodata你好,  HCPL316J确实是个好方案,但是如果每相做隔离的话,需要变压器,知道不知道哪里有买的到?

楼主:
变压器型号,购买渠道???????????????????

网友:
四组15V隔离变压器一般买不到的,各家都是自己设计。

网友C:
HCPL3210就不错了,你要是觉得变压器麻烦,可以用自举方案,用316或是314自己达了,自举方案就是没负压关断,igbt有可能不可靠关断,30a以下还是可以的啦,30a以上就不太适合了!

网友:
要不你用zlg的电源模块也可以,就是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PL3210就不错了,你要是觉得变压器麻烦,可以用自举方案,用316或是314自己达了,自举方案就是没负压关断 ...

我也是想用自举方案了,做4路隔离的开关电源很麻烦,没现成的方案!

楼主:
没找到合适的隔离电源方案,纠结! 不行就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HCPL3210就不错了,你要是觉得变压器麻烦,可以用自举方案,用316或是314自己达了,自举方案就是没负压关断 ...

HCPL3210确实不错,我看好多鬼子的控制器都用它了

网友D:
隔离电源大把的卖    进升阳 ZLG 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隔离电源大把的卖    进升阳 ZLG 都有

IGBT栅极驱动的隔离电源,哥哥……

网友D:
引用 楼主:
IGBT栅极驱动的隔离电源,哥哥……

高压变频器都是在批量使用,同学你先去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别嫌太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高压变频器都是在批量使用,同学你先去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别嫌太贵

有什么资料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这个单组的驱动电源要多大功率??

网友C:
你要是不是批量做产品,还是用zlg的电源模块吧,最省心的做法。自己搞个变压器,参数没搞好还得调,搞死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不是批量做产品,还是用zlg的电源模块吧,最省心的做法。自己搞个变压器,参数没搞好还得调,搞死你 ...

那也是的,开关电源做起来,也很麻烦……

网友E:
taobao上很都变频空调的功率板子,100~200块左右,买个过来分析一下,或者拆那个变压器先调试咯!

楼主:
引用 网友E:
taobao上很都变频空调的功率板子,100~200块左右,买个过来分析一下,或者拆那个变压器先调试咯!

是个好办法,呵呵,关键是我驱动做好了,就是没电源!

网友F:
引用 楼主:
是个好办法,呵呵,关键是我驱动做好了,就是没电源!

那就用别人的板子上带的电源 飞线到你板子上  ,要么看淘宝有没有EV2000变频器的小功率旧机子,网上找接口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就用别人的板子上带的电源 飞线到你板子上  ,要么看淘宝有没有EV2000变频器的小功率旧机子,网上找接 ...

谢谢指导……………………

网友(2019-07-06):
叼烟的大哥,我在直流力矩电机的驱动,有木有搞出来?交流一下啊

网友(2020-04-17):
https://m.tb.cn/h.V7grdoV?sm=2536c1   两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好做一些,你可以用这种小型的变压器做四块相同的电路就可以了,输入24,输出+15,-10。见到过这样的方案,做了六路,驱动用A316J

网友: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以前买过一个研究了下,不过后面没做产品就不知道扔哪里,网上介绍IGBT通用驱动电源,有很多路
好不好用,这个我没有实际测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