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与乐联网的问题 请教

楼主(2014-03-27):
请问坛里的大牛么:

        现在我手头有一块SIM900A,已经实现从GPRS模块通过TCP方式发数据到指定的服务器上,我想问一下 我可以使用tcp方式把数据从硬件设备上发到乐联网上去么

网友A:
还是用TCP模拟http吧,也就是在原来数据的基础上面按格式打下包而已。
官方网站上面说了只保证http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用TCP模拟http吧,也就是在原来数据的基础上面按格式打下包而已。
官方网站上面说了只保证http服务。 ...

好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