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时控器开关

楼主(2014-03-27):
   大家好,请问路灯时控器的开关,是使用哪种开关,谢谢!

网友:
继电器?

可控硅?

网友:
继电器可以

网友:
磁保持继电器貌似是不错的解决方案

楼主:
要同时控制很多盏路灯,继电器可以吗?

网友:
交流接触器

网友(2014-07-05):
引用 楼主:
要同时控制很多盏路灯,继电器可以吗?

控制多盏路灯,可以多个继电器

网友(2014-11-15):
用继电器比较合适

网友:
继电器,还要看你是要常闭合还是常断开了,电表里面的继电器就挺好用的

网友(2014-12-20):
路灯时控开关,是电位器调节时间长短;还是通过按键设置时间,时间在液晶屏上显示;我们用的是液晶的,运行一段时间后;老是有误差;要差个几分钟

网友(2015-01-26):
交流电大功率  首选。交流接触器

网友:
继电器,可控硅,现在的路灯可能有好多种模式吧

网友: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