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看看这个单电源同相放大器为什么没有输出?

楼主(2014-03-27):
(图片)

网友:
有输出呀

网友:
运放+输入端给个1/2 Vcc的偏置。
哦,没看清楚你的信号源已经有1V偏移了。

楼主:
B通道没有输出,A同道是输入

网友:
把1uF换小点看看吧,比如用个1000p。。。

网友A:
电路是没问题的,就看你的仿真软件什么地方没弄对了。

网友B:
在电源负极接一个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在电源负极接一个地

靠,你这么一说才发现LZ的图真没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靠,你这么一说才发现LZ的图真没接地……

接了地也是同样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了地也是同样的结果!????

不知道,我不用multisim,在proteus下仿真结果正常,这么简单的电路multisim没理由不行的,仔细检查哪里出错吧,要不上传源文件让大家帮你检查检查。

网友C:
信号发生器 XFG1 接线错误。
地线(电源负端)应接到 XFG1 的 -端,而不是公共端。

==================================
更正:加地 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发生器 XFG1 接线错误。
地线(电源负端)应接到 XFG1 的 -端,而不是公共端。

信号发生器没接错,输入是对的,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楼主:
信号发生器没接错,输入是对的,还是不行。

附件程序,请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没问题的,就看你的仿真软件什么地方没弄对了。

你这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什么仿真软件啊?

见10楼。

网友:
下来用Multism 12仿真,提示有2个错误
自己画了下,更改了信号源输出Vpp值,可以正常输出了。
上班没时间细弄了,楼主自行寻下原因,再告诉咱们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信号发生器没接错,输入是对的,还是不行。

加地 GROUND。

楼主:
感谢莫友热心回复,问题解决,是没有把电池负极接GND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