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这个伸缩结构的旋转装置是怎么实现的 视频看不太明白

楼主(2014-03-27):
http://www.directindustry.com/pr ... s-14532-565702.html
Faunc M-1ia 插电路板的一个视频,那个动平台上不是直接安装的电机 而是通过一根轴 由顶部定平台来提供动力的。 但是他这个怎么实现伸缩自如的呢

楼主:
这边好冷清啊 能不能把帖子结了? 我去雕刻版问问看。

网友:
感觉像六轴联动的平台,算法应该比较复杂。

网友A:
外面的三个杆控制平台上下前后左右(3个自由度),里面的三个杆控制三个方向的旋转(3个自由度)。这样一共六个自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面的三个杆控制平台上下前后左右(3个自由度),里面的三个杆控制三个方向的旋转(3个自由度)。这样一共 ...

我不是那个意思  外面三条腿是并联delta机器人结构,那个我能理解。 就是那个动平台底下的旋转部件,不是靠中间轴带动转的么 那个中间的轴也是可以跟着动平台上下动的,那这个轴 上面是怎么设计的不太明白,上面还有万向联轴器还是什么。

网友(2014-10-11):
引用 楼主:
我不是那个意思  外面三条腿是并联delta机器人结构,那个我能理解。 就是那个动平台底下的旋转部件,不是 ...

有一种杆 可以沿着杆的方向伸长缩短 但会保持干的姿态(角度) 也就是只把转动传递过去 伸长缩短自适应 淘宝上就有卖的
这个机器人哈工大深圳研究院我见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