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PE下初始化串口使用DMA传输的例子

楼主(2014-03-27):
RT

使用的环境是PE10.3和IAR6.7结合

串口的缓冲区是一个512字节的数组,要求每次发送的长度自定义,使用的是K60FN1MLQ12的TOWER系统的串口5,PTE8、9脚。

我按照帮助文件中的DAC的例子初始化了一次,结果每次只能发送数组的第一个字节,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你好,楼主。
能将你的上传,我帮你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能将你的上传,我帮你检查一下!!

这是我的工程,就是TWR-K60F120M的板子,使用串口5.发送每次复位之后只能发送一个字节,能不能帮忙写一下接收,或者给一些说明性的文档,我自己做也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楼主。
能将你的上传,我帮你检查一下!!

这个工程是使用PE做的,不是CW。直接打开IAR的工程使用JLINK就可以调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工程,就是TWR-K60F120M的板子,使用串口5.发送每次复位之后只能发送一个字节,能不能帮忙写一下 ...

好的,还有楼主能不能描述你工程实现的功能啊,方便我查看,介绍时,请尽量详细,谢谢!

楼主:
定义一个数组作为发送缓冲区。程序向缓冲区填数。然后在某个时间使用软件触发通过DMA将数据发送出去。就这样。接收还没有做,也是希望使用DMA接收,定时检查里面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还有楼主能不能描述你工程实现的功能啊,方便我查看,介绍时,请尽量详细,谢谢! ...

有这方面的文档可以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这方面的文档可以看吗?

要不给你一个DMA的文档,里面有对DMA配置作详细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给你一个DMA的文档,里面有对DMA配置作详细的介绍。

太简略了,还是给看一下程序吧,或者给我一个能用的我做参考也行。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好的,还有楼主能不能描述你工程实现的功能啊,方便我查看,介绍时,请尽量详细,谢谢! ...

楼主,我正在看你的工程,我编译了一下,有很多ERROR,请将PE工程上传吧,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你的参数时怎么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正在看你的工程,我编译了一下,有很多ERROR,请将PE工程上传吧,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你的参数时 ...

PE的工程也在文件夹里面,直接使用PE打开工作区就可以,重新生成一下代码。然后在IAR里面的设置一下,参考链接: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9051,添加一个文件就可以。然后编译就没错误了。

打开Tools->Options->Project选项,勾选“Enable project connects”,这个选项的目的在于使能 IAR 能够读取Freescale Processor Expert和Infineon DAVE等第三方工具生成.XML文件。

添加PE工程的XML文件,选择Project->Add Project Connection,会弹出链接选择对话框,选择使用Freescale Processor Expert,默认是IAR Project Connection;

点击OK后,选择建立PE工程时生成的工程描述符文件Projectinfo.x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正在看你的工程,我编译了一下,有很多ERROR,请将PE工程上传吧,不然的话我都不知道你的参数时 ...

今天有空否?

网友A:
你好,请将PE的工程上传吧,这样我可以直接查看你的参数配置,在IAR中,查找问题太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请将PE的工程上传吧,这样我可以直接查看你的参数配置,在IAR中,查找问题太费劲。 ...

PE的工程在文件夹里面呢,直接打开工作区就可以

网友:
我查看一下例程,我怀疑源地址可能有问题,如图所示,源地址赋的好像不是地址值,再给你一个DMA的例程,可以参考其DMA的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