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X2401C资料谁有,求大神给一份!

楼主(2014-03-27):
小弟最近想用在zigbee上想用PA&LNA,据说RFX2401C挺不错,各位大神给点意见,有资料的,可否共享下,谢谢了!
小弟的一些资料先共享了!

楼主:
自己先顶下,大神回复

网友A:
你不是有资料了吗?这芯片很简单,上面的PDF基本够用了。
VDD和GND接上,VCC接好电容,输入输出接50欧传输线,两个EN通过1K电阻接控制,其他的悬空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有资料了吗?这芯片很简单,上面的PDF基本够用了。
VDD和GND接上,VCC接好电容,输入输出接50欧传输 ...

大神,感觉这个片子好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感觉这个片子好不

感觉可选很少,能买到的更少,基本没的选,也就无所谓好不好了,能用就行。

网友(2014-09-23):
有个datasheet,楼主,你开发好了吗?能把原理图共享一下吗?

网友(2014-11-03):
给你传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