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光纤宽带的猫是否可以买来装上就用?

楼主(2014-03-27):
电信送的各种缺点(不带无线,不带路由,必须拨号才能上),想换个光纤用的无线路由猫,不知道有没有此种产品。新光猫接上后要配置什么参数吗?
原来adsl电话线接入的时候,猫要设置VPI / VCI 和ADSL mode,不知道现在光纤宽带用的猫,要做何设置?
谢谢大家!

网友A:
需要电信认证。。。。。。进入猫的设置需要发送一个认证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电信认证。。。。。。进入猫的设置需要发送一个认证码

这个认证码是不是一串字符?我可以在新设备上使用老设备的认证码否?

网友:
不行,要电信的人上门帮你弄。另外,我家送的猫有无线,可以自己拨号

网友:
我做ONU好几年了,猫要到OLT端注册的,有地址的,得电信局端设置

网友:
我们公司装光纤的时候那个光猫好像是在里面怎么设置的,具体忘了,好像还说两条光纤的猫不能互换使用

网友:
5楼正解,而且如果你买的ONU如果不符合电信规范,不一定能在OLT端注册

网友:
也需要PPPOE

网友(2014-05-02):
其实也不一定要另外买光猫啊  你可以自己把光猫破解后 用桥接模式用自己的路由器拨号 光猫纯粹轮为光电转换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