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移动电源把电脑主板烧了。

楼主(2014-03-27):
我记得是插着移动电源关机。  然后第二天电脑就开不开了,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这样也能烧主板吗?   这样的话如果插着移动电源也能烧主板吗?   对了,我是在中共的火车上买的移动电源。号称2w毫安。 我用了下也就2000把。    所以千万不要在火车上买移动电源啊。

网友:
敢在火车上买东西,,真勇敢。

网友:
拆开,有超大螺钉

网友:
有超大螺钉还是不错的。大多都是沙子

网友:
不是沙包吗,改螺钉了?

网友:
螺钉好贵呢,还是沙子便宜啊

网友A:
只能说,楼主你真TM会找地方买东西!!!!

网友:
你有拆开来看么,里面几包沙子

网友B:
低档的是沙子,高档的是水泥电芯

网友:
一般电工都不在火车上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档的是沙子,高档的是水泥电芯

还有更高档是坏电池.

楼主:
当时从山东来上海十几个小时得火车。急用就买了个。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说,楼主你真TM会找地方买东西!!!!

你怎么说话呢。急用买了个移动电源不行吗。你有病呀。。。

网友:
高人。不过长途火车还是有很多人买的

网友:
电脑的主机usb接口有一定的几率会烧的,我就烧过一次,好在能开机,换了个pci转usb的

网友:
正常的话最多烧坏保险电阻,不会影响开机的,开不了机不应该是这东西的主要责任,虽然不能完全排除影响,几率不大

网友:
移动电源 为什么要插到电脑上????

网友:
火车上的东西 买不得啊    知道要用  就早点买啊  一样的价格   多好的买不到啊

网友:
移动电源虽然烂,但电工应该都懂得,这个时候,移动电源是用电器,烧你主板,主要责任不在移动电源,而在你的主板呀,大家说是不是呀,不要觉得移动电源便宜,就什么错都是它的。

网友:
LZ 作为电工干在火车上买这......

网友:
我大中国电工的水平,把电脑爆掉小事一桩

网友:
一般的主板,USB的正负极短路也就是报个错,提示一下,点一下复位就行了。

网友:
做几个移动电源,出差的时候在火车里卖,会不会被内部人员从车厢里丢出去?

网友:
在火车上没买过移动电源,倒买过一只道口烧鸡,几年过去了,还记得当时一口咬下去时那股恶臭。可能是人品差正好挑到有问题的。

网友:
出广州火车站那一片都是卖移动电源的。那吆喝声,让人深刻啊

网友:
昨天做音响把BIOS都重置了,原因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