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上仿真程序

楼主(2014-03-27):
请大侠看看!有输入,但没输出。

网友:
电源负极没接地

网友A:
楼主用不同标题重复发帖!!!

求大侠看看这个单电源同相放大器为什么没有输出?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4612-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信号发生器 XFG1 接线错误。
地线(电源负端)应接到 XFG1 的 -端,而不是公共端。

==================================
更正:加地 GROU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不同标题重复发帖!!!

求大侠看看这个单电源同相放大器为什么没有输出?

请原谅新手!最后问题解决了,的确电源负极接地后就可以了。但还是不懂,为什么必能以电源负极做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