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求助,关于Vdc

楼主(2014-03-27):
最近在学Pspice,但发现AC Sweep模拟时,VDC一直为0,不知道什么原因,或是什么地方没设置好。求解释。

这是电路图

这是模拟结果

网友:
你这左边的图不是标着0Vdc么

楼主:
可为什么右边的图,橙色探针在AC Sweep时也是0V呢?见下图的橙色线

网友:
AC Sweep时,电压测量值表示的是交流幅值。跟DC无关。

楼主:
所以,在AC Sweep时,实际上直流是供电的,只是没有把直流分量在结果中显示出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