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MSIS DAP 无法调试MK60?(已解决)

楼主(2014-03-27):
求助:
使用CMSIS DAP可以正常仿真调试KE02,但是无法仿真调试MK60DN512,提示RDDI DAP ERROR错误,
问题描述与下面链接的相同,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
http://mbed.org/questions/764/RD ... -uVision-and-CMSIS/

有对CMSIS DAP了解的吗?是不是只支持FRDM上的那几种芯片呢??

网友A:
把仿真器设置里面的skip boot之类的东西选上就行了,有些芯片有boot代码段,会影响仿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仿真器设置里面的skip boot之类的东西选上就行了,有些芯片有boot代码段,会影响仿真的 ...

MDK中 没找到skip boot之类的选项,请问在哪设置?
能说的详细些吗?
谢谢。

网友A:
在debugger的setting里面,回去帮你看看具体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debugger的setting里面,回去帮你看看具体选项

这事mdk debug下的内容,麻烦您了。

还有,您测试过CMSIS DAP吗?能调试K60吗?

网友:
如果你连上MCU,在reset after connect 右边出现一个新的勾选框的话,就可以选上那个,我用LPC的时候就需要选上那个,这个勾选框在一般的M3芯片上不会出现,你连上target试试。

楼主:
更新新版本的程序,已经OK了!
仿真调试下载K60 100M、150M均没有问题了!
谢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新新版本的程序,已经OK了!
仿真调试下载K60 100M、150M均没有问题了!
谢谢各位。 ...

恭喜楼主的问题解决了,之前在二姨家也见过你的问题。
感谢你与大家分享自己的解决方法!

网友(2015-03-25):
引用 楼主:
更新新版本的程序,已经OK了!
仿真调试下载K60 100M、150M均没有问题了!
谢谢各位。 ...

哪儿能下载到新版本的程序楼主?最近要做个CMSIS-DAP的仿真器,求指导啊。

网友B:
楼主MAPS-K64板子,用cmsisdap调试下载程序和单步慢的要死。你能说说怎么设置吗?我的是I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MAPS-K64板子,用cmsisdap调试下载程序和单步慢的要死。你能说说怎么设置吗?我的是IAR ...

直接刷成Jlink啊!
用Jlink速度多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刷成Jlink啊!
用Jlink速度多快!

怎么刷啊,指导一下呢!谢谢

网友(2015-06-29):
引用 网友C:
详见https://www.segger.com/opensda.html
操作过程就像刷OpenSDA固件一样,只不是firmware不一样 ...

兄弟,难得看见你登陆论坛啊?很忙啊你,短信怎么不回我啊,哈哈。我已经刷成jlink了,速度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