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脑装win7 很麻烦

楼主(2014-03-27):
本人有台老的台式机dell optiplex 760,主板 较老Q45,酷睿2 cpu E8400。之前用 集成显卡装win7是ok的。win7是原版光盘,但不是SP1的。

最近搞了个显卡 HD5570. 装win7就碰到两个怪事。

1. 发现在 AHCI 模式下装 win7 是ok的,但是然后装显卡驱动就会蓝屏。
2.一开始直接把 显卡插进PCIe口,然后装系统,装完后,装显卡驱动也会蓝屏。

所以我现在装系统,要这样:

1.主板BIOS中选择ATA 模式

2.先把 PCIe显卡去掉,在pc原生的VGA下 装完dell 原盘系统win 7

3.进入系统

4.关机。插入 PCIe显卡。

5.进入系统, 看到设备管理里 中display device中有 VGA xxx。但这个时候分辨率调不高。

6.安装HD5570 显卡驱动。

7.重启。显卡驱动ok了

8. 修改注册表 ,为支持AHCI, 具体修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 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msahci分支,然后在右侧窗口,双击“Start”。打开的“编辑DWORD值”对话框,将“数值数据”框中的值由3改为数字0(如上图2),单击“确定”按钮。

9.重启,BIOS 中改为 AHCI 模式。进入系统,提示装 AHCI 驱动,是自动的。

这样才能装完,好麻烦。请问我以上两个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是这个显卡和我系统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应该使用ghost方法安装。在抵制微软的帖子里有。直接用AHCI安装就行。 ...

谢谢!但我用的是SSD固态盘 ,有什么 4K ,trim之说。好像有种说法,ghost安装解决不好那两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我用的是SSD固态盘 ,有什么 4K ,trim之说。好像有种说法,ghost安装解决不好那两个问题? ...

1,用安装盘装系统,在装系统过程中格式化SSD盘,会自动对齐.
2,用Ghost恢复(或安装)前,先用Diskgenius之类的软件将SSD按4K对格式化,然后再用Ghost恢复,恢复后也是对齐的.因为硬盘分区已经被对齐了,向里面填充数据不会影响分区表.

网友:
这电脑不是很老啊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你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样子应该是你显卡的问题比较大~

大厂的显卡,蓝宝石的,而且 ATA模式下我用了很久的,都没有问题的。就是AHCI 模式下的问题。不懂AHCI 模式能和显卡有啥关系

楼主:
在阿莫的建议下,用ghost安装 。找了那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3985-1-1.html)中网友 SkyGz 发的Ghost Win7 64位纯净版系统 v2014.03 装的。

然后自己在一个HDD上试,一开始也蓝屏。
后来发现 和 BIOS中video显示模式,应该选 外置显卡,不选 Auto识别显卡。
这样 装 OK。

自己以为搞定了,又装在SSD上,发现装显卡驱动时还是不行 。

这里奇怪的是,ghost安装时 ,系统装完后,它会识别显卡,也识别到了。是HD5570,但是装完后,其实驱动没装上。还是要进入win7后手动安装的。
就是HDD的情况下,没事。 SSD 的情况下,会蓝屏。

后来找了一个老的显卡x1300,用ghost安装无论是 HDD,SDD; AHCI 或者普通模式都是ok的。
这里就很正常。ghost安装时,识别了显卡,也装好了驱动。进入win7后 什么都好了。

我现在在想,网上都说dell optiplex的机器挑内存的狠,难道还挑显卡。这个机器 和 HD5570的兼容性不好? 和sandisk固态硬盘兼容性不好的原因。
还是这个ghost本身不完善。

网友C:
开AHCI 进安全模式 看是否会蓝

在安全模式下, 检查 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services\msahci,    Start 键值是否为0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AHCI 进安全模式 看是否会蓝

在安全模式下, 检查 注册表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 ...

这个的意义是啥?
指 我这种AHCI 装了系统,然后装显卡驱动蓝屏的情况下。然后进安全模式下装显卡驱动吗?  安全模式能装驱动吗?
我是装显卡驱动时蓝屏,不是装系统蓝屏呢

楼主(2014-05-02):
今天无意中 用驱动人生检测 驱动情况,看到显卡显示的是dell驱动,装了,ok了。
所以很奇怪,这个显卡只能用dell 的显卡驱动ok,amd的公版驱动不行。  可是看了一下装了dell的驱动后,显示的也是ati的图标,只是版本比较很老。

网友C:
对, 就是要这样安装才行, 之前好像这样说过, 直接AHCI安装不好.  因为直接开AHCI来安装, 用的是系统默认驱动, 兼容性不好.

网友D:
比我的还好,E7500 G41 6570 显卡,看来更过时了

网友:
这还叫老,我g31,奔4的一样装win7跑的很欢,最近换了个771的服务器cpu,更是相当的爽。

网友:
呵呵。
想起一箇笑話:你去找你那個89年的老女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 就是要这样安装才行, 之前好像这样说过, 直接AHCI安装不好.  因为直接开AHCI来安装, 用的是系统默认驱 ...

不对啊。我这样装还是AHCI 模式下装的,只是装了dell的显卡适配的ati显卡老驱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我的还好,E7500 G41 6570 显卡,看来更过时了

看起做啥用了,如果只是office,上上网,是绝对ok的。有时候跑些虚拟机什么还是有点不够的

网友(2014-09-13):
有一台惠普的老电脑准备装个XP系统

网友:
蓝屏真坑。ghost完了再用软件4k对齐也可以。

楼主(2015-10-01):
昨天下班了google上无意搜这个问题,发现http://superuser.com/questions/1 ... dows-7-to-blue-scre 这个网站上提到这个问题,我照着
1.Uninstall any ATI drivers on your system.
2.Run the CCC installer but I suggest canceling after it extracts the files.
3.Navigate to: C:\ATI\Support\10-x_vista64_wi n7_64_dd_ccc_enu\Config
4.EDIT InstallManager.cfg
5. Change WorkaroundInstall=false to WorkaroundInstall=true
6.Run Setup.exe and the CCC should install without a problem
做,在最新版本的CCC15.07版本上没试成功。但在较老的12.07和13.09版本上都安装ok,没有再出现蓝屏。

这个不是卸载了安装我一楼的顺序进行的,任意顺序都行。

也就是说我之前碰到的问题,和我新买的固态硬盘是没关系的,还是问题出在dell的商务机 和 显卡的兼容问题。而之所以,dell本身的驱动是好的,估计也是因为dell改了“WorkaroundInstall”的原因。

特此说明。

网友:
,我的台式电脑还是用的E5200的,装的是XP系统,什么时候也装个WIn7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