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传我做的串口示波器 C# 具有断帧功能,显示心率测量波形

楼主(2014-03-27):
一直很喜欢C# 奈何 公司 项目做的都是  LabVIEW 的项目   C#纯粹业余玩玩   可能我现在连定义一个变量 都不会

不过还是东拼西凑 凑出来了个可以放出来的东西

1.目前版本 貌似很吃cpu  应该是协议解析那部分的问题 我在想办法改进
2.C# 编写 基于 那啥 .net 啥的
3.波形控件用的是 ZedGraph  听不错的一个控件

然后是 软件界面

然后下边的是 我做的心率计模块的 波形  波形不是很好 但是能够测量出来心率

最后 是软件包  软件能够给您提供方便就太好不过了 ,有什么 bug 能向我反馈 那就更好啦

软件 将在本帖持续更新  附件包里边有使用说明

哦 对了 还有串口发送协议  其实很简单  以  STM32 为例

void  USART1_SendInt(int16_t  ch1,int16_t  ch2,int16_t  ch3,int16_t  ch4,int16_t
ch5,int16_t ch6,
int16_t ch7,int16_t ch8,int16_t ch9)
{
uint8_t check_byte;
float4char f0, f1, f2, f3;
USART_Send(0x57);
USART_Send(0x43);
USART_Send(18);
USART_Send(0xA1);
USART_Send(ch1>>8);
USART_Send(ch1);
USART_Send(ch2>>8);
USART_Send(ch2);
USART_Send(ch3>>8);
USART_Send(ch3);
USART_Send(ch4>>8);
USART_Send(ch4);
USART_Send(ch5>>8);
USART_Send(ch5);
USART_Send(ch6>>8);
USART_Send(ch6);
USART_Send(ch7>>8);
USART_Send(ch7);
USART_Send(ch8>>8);
USART_Send(ch8);
USART_Send(ch9>>8);
USART_Send(ch9);
//check_byte   =  (Q0>>8)^Q0^(Q1>>8)^Q1^(Q2>>8)^Q2^(Q3>>8)^Q3;
//简单校验  异或所有数据
USART_Send(1);
USART_Send(2);
}

以 arduino为例

Serial.write(0x57);
Serial.write(0x43);
Serial.write(18);
Serial.write(0xa1);
Serial.write(sensorValue>>8);
Serial.write(sensorValue);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Serial.write(0);

网友A:
LZ试试看微软自己的Chart控件.
我也是自学的C#,渣渣一个~
另外方便的话,贴点数据上来看看,用stopwatch在程序里面卡关键步骤运行时间.很能代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试试看微软自己的Chart控件.
我也是自学的C#,渣渣一个~
另外方便的话,贴点数据上来看看,用stopwatch在程 ...

恩  软件正在完善   目前是由于 协议解析方面 我认为最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软件正在完善   目前是由于 协议解析方面 我认为最费时间                                          ...

还以为有源码呢

网友:
原来没有源码,正想学C#来写串口程序

网友:
用ascii的吧用回车换行断帧

网友:
楼主同样的代码写那么多不累么。.NET没用过,也不会去用,它的串口控件也不清楚,只知道Windows API中串口线路状态就有发送和检测断开帧的功能。另外,你的比较好的ZedGraph似乎并不好看。

网友B(2014-04-28):
1.目前版本 貌似很吃cpu  应该是协议解析那部分的问题 我在想办法改进    基于这个原因,得考虑使用多线程,而且让线程等待,不能是一直执行死循环,

网友:
通知,,没有源码或者原工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目前版本 貌似很吃cpu  应该是协议解析那部分的问题 我在想办法改进    基于这个原因,得考虑使用多线程 ...

恩恩 多谢建议 我有时间 看下多线程方面的 资料  这个软件 不开源的  只是写出来 平时调试些东西方便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 多谢建议 我有时间 看下多线程方面的 资料  这个软件 不开源的  只是写出来 平时调试些东西方便些   ...

哦,,,

网友:
串口一直接受数据CPU会很高
串口控件的问题
做过实验

网友:
ls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请指点下。

网友(2014-06-17):
引用 楼主:
恩恩 多谢建议 我有时间 看下多线程方面的 资料  这个软件 不开源的  只是写出来 平时调试些东西方便些   ...

最近也在写串口上的东西,请楼主指导下,怎么实现断帧的呢? 用于Modbus协议。谢谢

网友C:
用的什么画曲线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画曲线模块?

ZedGraph

网友(2016-07-08):
时间卡,就是数据协议解释,时间没有利用好。
协议解释部分写得不够好。
应该用时间片,轮训解释。
或者用多线程解释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