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老陈的完美屏 以及 两个疑问。。

楼主(2014-03-27):
上个周末看到老陈VFD不要莫元就能买了  立马去邮购部下手一个  反正准备珍藏  果断要了个完美屏 (本以为完美屏是经工作人员测试过没有坏点的  所以比普通屏贵在人工费   现在对这个定义表示怀疑了。。。)
今天终于到货了 用发送串口数据试了好久屏幕就是没反应(其实上电就会直接显示测试信息  所以像我一样上电没反应的别怀疑是不是自己串口发送有问题  )  好吧  对着原理图查电路吧。。
首先测下  HV_OUT电压  果然只有零点几伏  看来真的是电路哪里虚焊了
照着原理图再往前找  终于发现 Q2( S8050)第二管脚没焊上   于是用烙铁烫一下   再上电  成功显示测试字符  搞定!

不过 又发现屏幕边缘的字符 会暗一点  再用串口把屏幕全部点亮验证了一下

估计是手机相机曝光时间比较长的原因  图片的效果不是那么明显  实物还是很清楚看出边缘的差别的
现在有两个疑问:
1.既然我买的是完美屏  工作人员理应在发货前把屏幕点亮一下 才能知道屏幕有没有问题  然后才能作为完美屏发给大家   所以最起码的电路虚焊问题应该之前就可以发现   所以这就不能解释完美屏和普通屏之间的差价了
2.屏幕边缘比较暗 是因为老化引起的吗  (当然作为拆机件  这个也可以解释)

最后还是谢谢老陈做出这么漂亮的产品和完善的资料  后面有时间好好消化应该能从中学习很多东西  希望能做得更好

网友:
用过2004的VFD,就是每行20个字符,总共4行,只要上电,显示或者不显示电流都在500毫安以上。

网友A:
是不是USB直接供电?如果是请检查板上电压是否足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保证质量,所有成品都是原包装没拆开过的。生产和测试包装由老陈完成。 ...

估计老陈是先把屏单独测试分类,然后再统一组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好像之前出过通告,老陈选择的焊接厂有质量问题,大家收到货后,先检查大体积的原件,比如USB座,变 ...

这样啊   可能老陈只是检查了外观吧  估计没时间每个都上电  所以完美屏应该是针对老陈那个VFD缺陷声明的帖子中说的有外表损坏的屏幕来说的   这样说来我收到的却是外表称得上“完美”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USB直接供电?如果是请检查板上电压是否足5V。

测得电压 4.7V 左右   难道是我mini-usb线质量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