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用软件win7 64bit 的兼容性

楼主(2014-03-27):
想问下,win7 64bit出来也很久了。这个兼容性如何。一些搞软件开发的IDE 软件例如 IAR,硬件的PCB工具 有无兼容性问题。
还有那些日常 常用软件 听歌的,看电影的,会碰到问题吗?

网友:
常用软件一般都不会遇到兼容性问题的,win7 64bit会将32位程序放置在Programmx32文件夹里.只要程序不是老倒掉牙,不会遇到问题.IAR和常用的PCB工具都会与时俱进退出新版本,所以不用考虑兼容性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老硬件驱动,我有一些板卡和USB设备,只有win2k 32bit驱动,到了win7 64bit里就没办法用了.win7 32bit还可以用.

网友A:
IAR没问题,PROTEL99SE就惨了,要多次打开PCB才会遇到一次成功,还有库路径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AR没问题,PROTEL99SE就惨了,要多次打开PCB才会遇到一次成功,还有库路径的问题

你自己问题吧。

网友:
我的MI1062在64位系统下驱动失败。

网友:
我目前在win8.1,64下正常使用的软件有:
1、MDK5.0
2、IAR for c51、stm8、arm
3、AD14、Cadence16.6
4、Quartus等

以上软件,均没有问题。

网友:
日常软件

不会有什么问题
除非你是IE6粉丝,不过有些Z.F.公务网站要求一定要用IE6访问.

网友:
pads9.3 正常,其他的楼上有说

网友:
只能说绝大部分都沒有问题

网友:
modlsim用不起来。32位在一定几率下能用,xp妥妥的能用。不知道是不是我电脑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问题吧。

什么问题,请指出

网友:
PROTEL99SE就惨了,要多次打开PCB才会遇到一次成功,还有库路径的问题

网友C:
装个xp虚拟机,protel99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装个xp虚拟机,protel99很好用

WINDOWS XP MODE,我装了,好用是好用,完全是回到XP下的,但是有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在XP MODE下眼睛看屏幕5分钟就头晕,是那种非常难受的头晕,查不出原因,唯一可能的就是屏幕刷新出了问题,但是看不到啥参数。

我的电脑都是集成显卡,2台测试下来一样的结果,现在不得不放弃XP MODE,而装了2套系统,继续保留老的XP,独立的两个硬盘主分区,用磁盘管理进行切换,有点麻烦,但目前只能如此了。

网友:
95年的红警都能在你说的系统下良好运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DOWS XP MODE,我装了,好用是好用,完全是回到XP下的,但是有个非常致命的问题,在XP MODE下眼睛看屏 ...

有这种事?

我的X61  xp mode 和vmware都装了  没有发现刷新有问题

网友:
来了个火星来的,除了和硬件相关的,极少数软件才有兼容性问题

网友:
win7 x64 + virtualbox 虚拟xp无缝模式 ,完美兼容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