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引脚影响问题,求教

楼主(2014-03-27):
一个输入引脚来判别电压,但是这个引脚一接上去就拉高电平不变了。现实中好像不会这样吧,是protues的问题吗?

网友:
实际中不会出现“引脚一接上去就拉高电平不变了”这种情况,但是实际中这样接的话,好像也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