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GA转换模块的焊接

楼主(2014-03-27):
上图为刚买回来的0.5MM 40PIN排针 转换 LCD-FPC管脚,有人懂怎么焊吗?求指教。

网友:
找工厂小妹学学

网友A:
对准了焊一个脚,然后拖焊

网友:
烙铁用刀头的

网友B:
网上有视频教程,可以搜一搜

网友C:
用尖头烙铁焊这个没啥难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尖头烙铁焊这个没啥难点啊

就是尖头的我怕不受热,大面积的话就怕弄到其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视频教程,可以搜一搜

多谢哈,我去搜搜看看

楼主:
这个,我得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准了焊一个脚,然后拖焊

这个需要技术,亲

楼主: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固定一个脚,然后拖焊,对于国产的座子,要用焊锡膏。

网友D:
如果是新手,那就先上锡焊盘(两端大的焊盘不上锡),然后固定两端大的,接着用热的烙铁一个一个慢慢压管脚,注意烙铁头只能带一丁点锡,目的是不让两个管脚有机会连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新手,那就先上锡焊盘(两端大的焊盘不上锡),然后固定两端大的,接着用热的烙铁一个一个慢慢压管脚 ...

这么密的管脚,我就怕焊在一起,我试试焊一下吧

网友E:
先两侧固定,引脚用刀头直接拖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两侧固定,引脚用刀头直接拖焊~

先谢了,我上网优酷一下拖焊

楼主: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DMzOTcyNTg0.html
这是拖焊的教程,可以下手了,GO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么密的管脚,我就怕焊在一起,我试试焊一下吧

其实焊一起没什么的,拖焊就是一堆锡拖过去,一开始就是焊一起的。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焊一起没什么的,拖焊就是一堆锡拖过去,一开始就是焊一起的。多试几次就可以了。 ...

恩恩,找到教程了,上面的链接,比较好懂。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尖头的我怕不受热,大面积的话就怕弄到其他

这个,就需要点实战经验啦,慢慢摸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