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嵌入式linux共享库的路径配置和搜索顺序

楼主(2014-03-27):
初学嵌入式,使用TQ2440开发板,目前已经移植好了linux-2.6.30、Qt-4.7.0。
项目需要用到OpenCV,选择了2.2.0版本,交叉编译后将include和lib拷贝到根文件系统。

使用QtCreator编写界面程序,通过OpenCV打开图片,显示在Qt界面上,但是运行Qt程序后报错./hello: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opencv_core.so: 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

已经做过的尝试:

1、修改/etc/profile,添加环境变量export LD_LIBRARY_PATH=/opt/opencv-2.2.0/arm/lib:$LD_LIBRARY_PATH,通过环境变量配置共享库链接位置,但是没有效果。

2、将/opt/opencv-2.2.0/arm/lib下的所有so文件拷贝到/lib下,可以在开发板上正常运行程序,说明两点:Qt程序交叉编译无错误,OpenCV库交叉编译正确。

但是方法2显然对系统的库文件造成了污染,不希望采用这一办法,仍希望自定义opencv库的位置,并通过某种方式配置,请教各位网友嵌入式linux应如何设置共享库的位置或搜索顺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etc/ldd.conf  ???????

不是很了解linux系统,但是觉得嵌入式的和台式机上的应该有些不同吧,用busybox制作的根文件系统就没有ldd、ldconfig这些命令。
不知是busybox版本太低还是,请问这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打错了 /etc/ld.so.conf
嵌入式设备就不清楚了,这个文件是搜索共享文件的目录,你肯定知道的
ldd ldconfig 应该在glibc里吧
嵌入式设备可能就依靠LD_LINRARY_PATH吧
你用的哪个libc?
试着google busybox ld.so.conf 试试看有没有有帮助的信息

楼主:
换了个2.0版本的opencv,使用configure生成makefile编译之后库文件路径就能通过环境变量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