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调到最快了,还是觉得移动慢。。。。

楼主(2014-03-28):
本人手很懒,想小范围地动一下鼠标,就能指遍全屏,从最左边到最右边,不想大范围地移动鼠标。

网友:
DPI可能太小?

网友A:
LZ 先把“提高指针精确度”取消选中试试

网友:
换一个DPI高一些的鼠标

网友:
换DPI高的鼠标,或者降低屏幕分辨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 先把“提高指针精确度”取消选中试试

取消加速度那样会更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取消加速度那样会更慢吧

刚试了一下在 XP 里确实是,以前用 Win 98 时记得取消选择这项移动会变快

网友:
没别的办法。换鼠标吧。

网友:
怎么能是高DPI呢?越高不是越慢么,低DPI的鼠标,

网友:
换个DPI高的鼠标。我最近换了高分屏的笔记本旧鼠标也是这样。换了一个高点DPI的就OK了。

网友:
你需要一个新鼠标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不过慢点就慢点呗,楼主用来打游戏就得换了。

网友:
换个DPI可调的鼠标

网友:
你需要一个超高DPI的老鼠。

网友:
我闲我鼠标移动太快了。呵呵。DPI1000的

网友:
初步判断,楼主用的应该是10块钱一个的老鼠,换个鼠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