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确定485收发器可支持32个节点

楼主(2014-03-28):
做了一个PCB,其中的有个串口使用485,半双工,做为modbus的从设备,

按485的约定,可以支持32个从设备(有的可以到128),

同时做32个从设备进行测试不太现实(尽管最终都要去试),

但在设计阶段,我如何知道自己的485最多可支持多少设备呢?

网友:
器件规格书首页都会标明

网友:
看地址线位数。

网友:
看收发器的带负载能力主要是看收发器的A、B之间的阻抗,那些号称能带越多节点的收发器AB之间的阻抗越大。

网友:
距离和一些防护措施会影响到节点数, 32个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都是直接连上试试的, 你这个方案没有B方案吗? 我当时是先做出来, 如果可以更好, 如果不行就加多路485转接. 485看似简单, 用多了环境不同(包括天气, 地域), 如果没有太多的经验, 只能积攒经验慢慢改进. 当然也可能是我自己功力不够

楼主:
收发器的驱动能力可以看数据手册,我本意是想问,如何判断485收发的外围电路对节点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