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实时仿真时不该亮的灯亮了调换端口设置C语句后正常

楼主(2014-03-28):
用马潮老师的AVR学习板仿真时,遇到一个奇怪的现像,像这个语句,运行到这里时,PD口接的灯被拉低亮了起来,改成这样写后就正常了。如果像之前的写法,从仿真的效果看,如果PD口接外设,可能就会引起误动作吧?能否请懂的老师来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输出寄存器PORTD系统上电时初始值是0,你一使能IO输出对应的输出位当然就会输出‘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