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芯片频繁损坏,求解

楼主(2014-03-28):
很简单的模块,单片机用的STM8S的片子,485芯片用的SP3485,板子测试时都是好的,送到客户那里用了一段时间就断断续续的出故障,主要是485芯片,有的只能接收不能发送,有的接收发送都不行,更换SP3485后,板子功能又正常。头疼。硬件上是这样,485输出端用的TVS+PPTC的方式做了保护,3个TVS用的SMBJ6.3CA,自恢复保险丝140MA的,485芯片和单片机是直接相连的,匹配电阻3.6K,能否帮忙分析一下什么原因导致485芯片损坏?
1、输入端高压串入? 已经加了保护了,每个故障板子TVS和保险丝都是完好的。
2、单片机端方面来的冲击损坏485芯片?看到很多标准电路都用光耦隔离了485芯片和单片机,但是这个设计不是保护单片机的吗

网友A:
上原理图看看,听你的描述没有用光耦隔离

网友:
猜不出来

楼主:
图片传半天不成功,稍后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原理图看看,听你的描述没有用光耦隔离

是的,SP3485和单片机是直接相连的。这个会是原因吗,公司其他产品也是同样的芯片,都是直接相连的,没见有故障,怎么测试这个环节

网友B:
你确认你的485芯片为正品渠道?

网友C:
如果是和PC联的隔离是必须的,不要侥幸, 个别项目可能1-2年都不坏, 项目一多坏是必然的, 而且概率还挺高的, 推荐直接用adm2587, 这个目前也不贵了, 连隔离电源都省了. JLC就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认你的485芯片为正品渠道?

公司采购应该靠谱的。485芯片换了几个批次,最近在用的这批2.3的单价进的,劣质片子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mark.....估计是没有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和PC联的隔离是必须的,不要侥幸, 个别项目可能1-2年都不坏, 项目一多坏是必然的, 而且概率还挺高的,  ...

你说的是哪个环节隔离?485输出端是连PC的,一般会加个485转232的转换模块,输出端已经做了保护了,三个TVS和自恢复保险丝。

网友D:
检查通讯中途有无异常情况引起总线冲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哪个环节隔离?485输出端是连PC的,一般会加个485转232的转换模块,而且输出端已经做了隔离了, ...

你这个不是隔离啊, 这只是基本的防护. 隔离你可以这么看和485芯片的相连的所有期间和板子其它部分是没有电气关联的. 另外加3个tvs 还不如直接使用SM712方便, 体积也小. 另外最好加上TED485防雷会有些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通讯中途有无异常情况引起总线冲突。

产品是一个简单测温模块,数据通过485传到监控室,点数一般在10到20个,在客户处不好跟踪检测,通讯异常反馈过来的就是信号上不来。总线冲突一般会是什么现象,会损坏485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认你的485芯片为正品渠道?

楼主的问题绝对不是片源的问题, 这个问题当年困扰了我1年多, 刚开始项目不多, 有的不容易坏, 有的坏的频繁. 但是由于是本地市场, 加上项目少, 技术人员少, 一直解决的办法是让售后带芯片去换. 后面项目多了, 就不行了, 不打雷售后还少些(坏的少), 一打雷那个售后电话...., 隔离是必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产品是一个简单测温模块,数据通过485传到监控室,点数一般在10到20个,在客户处不好跟踪检测,通讯异常 ...

不会的, 那是程序处理问题, 不会损坏芯片的. 100%隔离下就好的

网友E:
持续的共模电压超标吧!

网友F:
如果两个节点出现很高的地电位差,怎么办?
  例如节点A的gnd对地球的电压是0V,节点B的gnd对地球的电压是100V,请问会导致啥情况

网友G:
各个485的地线是如何处理的?应该是共模电压原因。

网友H:
可以很肯定的说,楼主你们买到假芯片了,我遇到过一次,换了别的替代产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持续的共模电压超标吧!

怎么判断是共模电压超标,有没有测试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各个485的地线是如何处理的?应该是共模电压原因。

板子上,485芯片的地都是直接和电源地相连的,电源是DCDC,用MC34063做的。地线应该怎么布局才能消除共模电压威胁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很肯定的说,楼主你们买到假芯片了,我遇到过一次,换了别的替代产品就好了 ...

应该是17, 18, 19楼说的原因. 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 当时也怀疑过是芯片的问题. 其实当时合作的供应商是没有问题的, 片子直接代理拿过, 官网申请的样片用过. 美信, spiex, TI的片子都用过, 该坏还得坏. 话说当年还修过同行的板子(原产不提供售后了), 换1个485, 200块. 485还是加上隔离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上,485芯片的地都是直接和电源地相连的,电源是DCDC,用MC34063做的。地线应该怎么布局才能消除共模 ...

这个不是布线能解决的, 这是两个设备之间的GND已经不是同一个GND, 就像甲站在1楼地板上, 乙站在2楼的地板上, 虽然都在地板上, 但不是一个水平面上的.

网友:
dcdc前面是开关电源供电吗,开关电源PE要良好接地,否则开关电源也易带来干扰或引入干扰!

网友:
你说说你的 3485 是花多少钱买的

网友E:
大家很热衷于隔离,变频器PLC不是很少隔离的都用在工业现场很少烧口也,最关键处理好电源并处理好地基本能解决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两个节点出现很高的地电位差,怎么办?
  例如节点A的gnd对地球的电压是0V,节点B的gnd对地球的电压是1 ...

抑制高共模电压差,请教有没有简单的补救方法

网友:
楼上几位都说了共模电压,你考虑下485板子的供电是哪来的? 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家很热衷于隔离,变频器PLC不是很少隔离的都用在工业现场很少烧口也,最关键处理好电源并处理好地基本能 ...

这个关键不在于干扰, 工业现场是干扰严重, 这个对CPU和通讯稳定影响较大, 不代表容易烧芯片. 他一般没有室外的设备连接距离远, 地电平更复杂. 工业现场有时候都成为电工最有效的托词了, 工业现场能用就代表别的地方就能用? 所有的工业现场就一定比民用现场复杂? 民用和工业主要的差别是对事故的容忍性不一样. 民用的出了一些问题, 一般是能接受的, 或者不会产生巨大不良后果, 工业对这些要求严格些

网友:
好多好多山寨

网友C:
引用 楼主:
抑制高共模电压差,请教有没有简单的补救方法

都说过了, 实在不信网上的. 就拆开你那个485/422通讯转换器, 把里面电路抄一遍就行了, 你要你买的不是太廉价的产品, 一般都是带隔离的. 或者找同行的抄一个也行

网友I:
你板子是否有PE端?

以前板子设计带上PE,结果通信口经常不稳定。把PE去掉之后,现在很少很少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过了, 实在不信网上的. 就拆开你那个485/422通讯转换器, 把里面电路抄一遍就行了, 你要你买的不是太 ...

上网看了下712这个片子,单价大概在0.8左右。请教一下,如果隔离是输出端A和B各接一个是吗。顺手拆了两个转码器,一个HEXING的RS485转232的,一个普通的RS485转USB的,确实都有看到加了隔离,不过好像都加在了485芯片和PC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板子是否有PE端?

以前板子设计带上PE,结果通信口经常不稳定。把PE去掉之后,现在很少很少坏了。 ...

板子供电时外部一个开关电源,板子上的电源模块是34063搭的一个DCDC,供电3.3V。没有PE。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说过了, 实在不信网上的. 就拆开你那个485/422通讯转换器, 把里面电路抄一遍就行了, 你要你买的不是太 ...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供电时外部一个开关电源,板子上的电源模块是34063搭的一个DCDC,供电3.3V。没有PE。 ...

这样与我的板子环境没多大差别,只不过我的板子跑5V电压。 我也没用隔离,跑了也有几年了,没出问题,用的MAX485。

网友J:
根据楼上描述的原因 可能是设备布线时电源地没有处理好 导致共模电压超过芯片能接受的范围 长时间在这种状态下工作后损坏
解决方案 485和单片机之间 添加隔离

网友K:
引用 网友J:
根据楼上描述的原因 可能是设备布线时电源地没有处理好 导致共模电压超过芯片能接受的范围 长时间在这种状 ...

单片机 和 485 之间加隔离?是485挂,不是单片机挂, 这样做用处大吗

网友:
没有光耦或者变压器,这能叫隔离么~~~

网友:
共模电压+1

楼主:
有没有相对简单的解决方案,712防雷管单价不便宜啊,光耦和变压器体积太大,板子空间有限。这个隔离应该加在哪里 ,485和单片机?485输出端?还是电源和485?找不到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单片机 和 485 之间加隔离?是485挂,不是单片机挂, 这样做用处大吗

我曾经也是这么认为的, 你仔细分析下问题的起源, 这个隔离的目的不是让485芯片去给cpu挡刀, 而是让他消除可能烧芯片的原因.

网友J:
引用 网友K:
单片机 和 485 之间加隔离?是485挂,不是单片机挂, 这样做用处大吗

485和单片机不共地 与总线共地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相对简单的解决方案,712防雷管单价不便宜啊,光耦和变压器体积太大,板子空间有限。这个隔离应该 ...

712不是防雷的, 这个就是2个tvs, 你还用tvs就可以了, 但是你这个价格都不接受你怎么去接受光耦的价格还是DC-DC隔离电源的价格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抑制高共模电压差,请教有没有简单的补救方法

山寨的临时解决办法
1)将节点间的GND线串联K级别的小电阻当保险电阻用,然后再拉一根粗线将节点间的地强行拉平。
2)将节点用隔离电源,比如用普通的变压器式的线性电源供电,市场上的不一定隔离,提前测量一下。其实就是让节点的GND浮起来。
3)买市场上的485隔离器,一个百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山寨的临时解决办法
1)将节点间的GND线串联K级别的小电阻当保险电阻用,然后再拉一根粗线将节点间的地强 ...

这个可操作性不高啊,看来只有在485和单片机之间加光耦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712不是防雷的, 这个就是2个tvs, 你还用tvs就可以了, 但是你这个价格都不接受你怎么去接受光耦的价格还是 ...

输出端继续用TVS。输入端用什么样的光耦合适,系统波特率一般都是9600,供电电压3.3V,选型上有什么好建议,同事说光耦加上或者选不好延时严重,影响通讯。感谢关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输出端继续用TVS。输入端用什么样的光耦合适,系统波特率一般都是9600,供电电压3.3V,选型上有什么好建 ...

直接把485芯片换成adm2483, 自带隔离的应该也就5块多, 6块的样子(主要是高速光耦也不便宜). 隔离电源用的金升阳的B0505-1W的, 好像6-7块钱. 也可以考虑adm3487这个连隔离电源都省了, 但是贵些. 前面的方案用了2-3年了, 没有出现过烧芯片的情况, 如果改版的话, 准备直接用adm3487.

网友L:
你的片子很可能是假的.另外终端电阻不是121吗?

网友M:
上电路和板子图看看。

网友:
这个不会这样吧!看来你的电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采购应该靠谱的。485芯片换了几个批次,最近在用的这批2.3的单价进的,劣质片子的可能性不大 ...

就看是否是用的国产的了,这个正宗的SIPEX的 3485 价格是在2.0样子,你可以换成美信的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上电路和板子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L:
你的片子很可能是假的.另外终端电阻不是121吗?

终端电阻现场加的,一般是100欧和120欧

网友N: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和PC联的隔离是必须的,不要侥幸, 个别项目可能1-2年都不坏, 项目一多坏是必然的, 而且概率还挺高的,  ...

ADM2587好贵啊,要20元,我用ADM2483 6,7元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J:
485和单片机不共地 与总线共地

也就是说现在通讯 要在加个地线了是吗

网友:
全部设备的地接 大地要达到标准,或者485线用屏蔽线,然后接地

网友:
一直用的AMD483, 终端加的是120ohm。 RX,TX用光耦隔离,没出过什么问题。楼上所说的PE 通常不加电容到PE。

网友O:
楼主,把所有的保护去掉,A,B线各串一个20欧姆电阻。另外一定设一个大地,与外壳或固定螺丝接上。
你遇见的问题,与我非常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N:
ADM2587好贵啊,要20元,我用ADM2483 6,7元左右

是的, 这个贵, 目前我们用的也是adn2483. 5块多拿的货, 不过前者不需要隔离电源, 电路简洁些, 而且还支持422, 虽然用不到, 准备下一版本直接用adm3487

网友:
引用 网友O:
楼主,把所有的保护去掉,A,B线各串一个20欧姆电阻。另外一定设一个大地,与外壳或固定螺丝接上。
你遇见 ...

没防护很多场合肯定是不行的, 这是我一直用的图

网友:
没隔离的话,2个设备间的地线有大压差的时候这个就容易死了,就算用把他等电位后再连接,线长后一样容易感应产生高压烧IC。你试试6,7脚接个快速的二极管到电源和地,钳位一下信号到-0.7到VCC+0.7吧。

网友:
sp3485都敢用,hoho,我们现在想想都后怕!

网友:
为什么这个要隔离?

网友P:
引用 网友A:
上原理图看看,听你的描述没有用光耦隔离

加隔离可以保护485芯片?还是保护MCU端?先要搞清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P:
加隔离可以保护485芯片?还是保护MCU端?先要搞清楚吧

当然可以, 为什么不?

网友:
楼主,我知道原因了,你的上下拉电阻去掉就没问题了!

网友Q:
你这个10-20个并一起,上下拉电阻还有多少欧?肯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Q:
你这个10-20个并一起,上下拉电阻还有多少欧?肯定出问题

能否分析一下,就算20个3.6K上下拉电阻并联,为什么会对485芯片造成损害?完全去掉吗,有合理计算公式吗,如果去掉对维持AB差压消减干扰有没有影响

网友Q:
引用 楼主:
能否分析一下,就算20个3.6K上下拉电阻并联,为什么会对485芯片造成损害?完全去掉吗,有合理计算公式吗 ...

怎么联系你?我发一个分析的文档给你!

网友:
很简单的问题,西门子工控的485接口实际是采用了3根线,除了A\B外还有一根地线。用于等电位。即用屏蔽双绞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Q:
怎么联系你?我发一个分析的文档给你!

yangjl_fly@163.com,我的邮箱,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邮箱,谢谢

已发送!注意查收

网友:
能把分析文档上传下,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
这种隔离让我立即想起了DVI接口的隔离。两个Q是NMOS管,D是钳位肖特基管(双端的,一端到VCC,一端到GND)。NND布这块地方的线花了我很长时间。没办法,DVI部分参考电路的地是模拟地,通过磁珠连到地上的,其它地方的供电除了跟FPGA通信的,其它全是通过磁珠连接的,可以认为是隔离的一种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J:
485和单片机不共地 与总线共地

很多情况下485通信线路就2条线,没有地,怎么共地?

网友:
电路图没有问题,我的也是这样,用了快10年了。
485坏,和有无隔离没有关系!只要保护加到位就行。

1.485芯片 换65LBC184
2. 上下拉电阻增大一些,16K~22K,不过这个和管子损坏无关
3. 终端电阻,一般都不需要

网友:
国内的设备制造工程师,对“地”的理解,几乎是空白。

网友:
我想问问同一个电源隔离有用?   终端电阻要有?确实有些板子用三根线加了地线。

网友S:
都是什么水平的就来乱指导啊?楼主的问题根本不是隔离的问题,他现在坏掉的是485新品,隔离的都是在隔离485和单片机之间,隔离最后都是保护单片机了,和485芯片有半毛钱关系?只有71 72楼的仁兄说的时候对的,如果你系统几十个这个电路,每个都3K上下拉,等同于只有百十欧的负载夹在485芯片和电源间,不坏都神了,楼主不需要加隔离,只需要把这些电阻去掉大多数,留下1个就行,或者把这些电阻换成200K的也行,担保你使用市场上最烂的3角钱的485芯片都不坏。

网友:
36楼的仁兄真好笑,你标注的东西大名叫三极管,D5是双体类似4148的二极管

网友:
楼主的问题和电源也没用关系的,更别扯上什么电源杂波,34063使用得当,依然是神器。

单片机不坏,只是485芯片坏,即使用脚趾头想都不可能是电源问题。

网友:
68 69楼说的很对,67楼的可能没买过真的SP3485芯片,66楼的先弄明白快速二极管都是哪些种类,快速二极管的压降是多少再说话吧。

网友:
终端电阻只在两端加,视情况而定加不加,一般不需要的。

网友:
说话比较直,得罪哪位别伤心。

网友:
引用 网友R:
很多情况下485通信线路就2条线,没有地,怎么共地?

那485端可以浮地 就是加隔离
也可以让所有节点公用电源 就不需隔离

网友:
如果接线只有A\B线没有地线连接的话,容易坏那是肯定的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S:
都是什么水平的就来乱指导啊?楼主的问题根本不是隔离的问题,他现在坏掉的是485新品,隔离的都是在隔离485 ...

有道理

网友:
最好还是加光耦隔离吧

网友:
不大像隔离的事。估计像其中有几层楼大侠说的,节点多了,每个节点上都有电阻,相当于并联了

网友:
我曾经也这样坏485芯片,后来发现有可能在一条总线上同时有芯片在发高,有芯片在发低。这样相当于短路(上电的时候最容易出现这种状况)。所以后来将保险丝一律改为10--30欧姆电阻。后来就不会坏了。楼主看看会不会是这种原因。隔离不是万能的,有很多地方不需要隔离的。终端电阻只要一个。上拉下拉电阻我一般用10K--47k左右。

网友:
换不同批次的给客户试一下,我在公司遇到了相同的情况,最后定性为片子的质量有问题,假货。

网友:
我有个思路,大家讨论一下:
1.R6,R7之间接120Ω的钳位电阻,有时候无法接受发射未必是器件损坏,而是D+D-的电压位错位,因为485的0,1是看两个线上的电位差的。
2.485的连接线,用双绞屏蔽线连接,别用直连线,这个也很重要。
3.如果你做工业级产品,除了到单片机需要加光电隔离外,VDD,GND也需要隔离,用隔离变压器给485创造隔离的供电电压和地
4.如果你要带更多的设备,PU和PD的电阻要加大!你的3.6K太小了,一旦并联很容易过载烧芯片。

网友:
和我的CAN总线差不多,也是电阻的祸,

网友T:
85楼那位仁兄应该改名叫屎桶,不懂就不要乱装B!您有试过跟9台75Kw变频器(另外周边还有100多个温控器控制100多个15Kw发热丝在同时工作)通讯过吗?告诉您,这种环境下,别说您不隔离,隔离做得不好都要死,485芯片,MCU一起死! 您牛得过ADI,TI他们的IC工程师吗?他们为什么要设计带自带隔离的485芯片?您仔细阅读过他们的文档吗?工业现场的环境不同,需要的防护等级也不同。当然,您拿3毛钱的485芯片来控制给您老婆用的电动棒,估计确实不会坏。

网友:
我发言不多,但看到一些装B高手的2货误人子弟,实在不能不法克他/她一下。再补充一下屎桶兄(请允许我这样称呼)的几个谬论:

网友:
1.上下拉就算20个3.6K并联,就是180R,对于485芯片的驱动能力,是拖得起的,具体请看规格书。但这样不好,485的本质是什么? 是靠电流传输来达到抗共模干扰,您把负载分散了,电流也分散了,抗干扰能力也就减弱了。

网友:
光耦隔离。。。

网友:
1.上下拉就算20个3.6K并联,就是180R,对于485芯片的驱动能力,是拖得起的,具体请看规格书。但这样不好,485的本质是什么? 是靠电流传输来达到抗共模干扰,您把负载分散了,电流也分散了,抗干扰能力也就减弱了。
2.终端电阻需要加上,485生来就是为电流传输服务的,当然您坚持把485当作232来用的话,我不反对您不加。

网友:
3. 屎桶兄曰:“36楼的仁兄真好笑,你标注的东西大名叫三极管,D5是双体类似4148的二极管”,很好笑么?50步笑百步,大言不惭

网友:
习惯QQ的Ctrl+Enter换行,不小心分几段了,请各位见谅

网友:
4.屎桶兄曰:“快速二极管都是哪些种类,快速二极管的压降是多少再说话吧”,这言论不是神级2货说不出。实际上,FR,HER,UF等二极管的压降跟电流成非线性正比,而我们习惯简称0.7V压降(硅管的典型压降)。通常在一些低成本场合,4148,快恢复等还是经常用作钳位,保护,抗干扰的,例如家电,空调的传感器接口等。

网友:
5.屎桶曰:"都是什么水平的就来乱指导啊?"。我做了十年工控都只敢对您说这句话,您就敢这样对大家叫嚣?大家无论水平如何,都可以畅所欲言讨论,不要动不动就取笑叫嚣别人,孔子当年这么牛逼,尚且不耻下问,何况一只屎桶?

网友:
网络本来就是畅所欲言的,大家从不同方面不同角度介绍经验供楼主参考和大家分享,相信发言都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认知,即使个别有误,也不是有意误导,如果每个人都一步到位的回复了帖子恐怕也没那么多热帖,精华帖了,何必破坏气氛呢,楼主的问题可能不是干扰层面的问题,最后可能就是一个细节惹的祸,但大家全方位的剖析了485通信故障,我想对后来阅读该贴的也会有帮助,楼主也会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分析并无大碍吧,还是大家保持一份谦逊吧,也许若干年后才发现曾经嗤之以鼻的观点认识是多么的深刻!!!

网友:
引用 网友T:
85楼那位仁兄应该改名叫屎桶,不懂就不要乱装B!您有试过跟9台75Kw变频器(另外周边还有100多个温控器控制1 ...

哈哈,屁也不懂没关系,但装逼害人就不对了。

网友:
只是看到很多人是在误导楼主,没别的意思,说话太直了,但没说脏话吧!~

104到112楼的兄台没必要脏话连篇吧,既然你十年那么久的工业经历,自身修养真不应该这么低,既然有十年的资历了,也来分析分析到底楼主的问题在哪不是更好吗?别在那里骂人,分析下,洗耳恭听。

网友(2014-08-19):
别的地方不知道,但我知道在电梯的显示板上都是不隔离的,因为整个系统用的是同一个电源,至于楼主的情况,不太清楚,大家也都希望弄明白,以后自己好避免

网友:
干扰会影响正常通讯这个能理解。但是说干扰信号的强度都能损坏芯片(仅指485这类通讯芯片)了,理解不了!那样不成电磁炸弹了?
感觉还是上拉电阻的问题靠谱点!

网友(2016-05-26):
加隔离措施是解决之根本;
当然个别器件出现假冒,或摔坏另论。

网友(2019-05-20):
谢谢大家的讨论,对485 有了更深的理解
看来保护用 双向的TVS 比较靠谱,
客户的现场,什么样的地都有

网友:
编辑掉,图片传不上来。

SP3485:• -7V to +12V Common-Mode Input Voltage Range

SMBJ6.0A SMBJ6.0CA:BreakdownVoltage VBR (Volts) @ IT        7.37

是不是这个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