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飞思卡尔KL系列技术手册(已解决)

楼主(2014-03-28):
官网上下载的手册都比较简单,提到的都以性能及特性为主。以前用的430单片机,他们有一个family级的手册会将MCU拥有的资源详细地介绍一遍,如MSP430X4XX Family.pdf。不知道KL系列是否也有?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呢?以KL25为例:点左侧的参考手册一项,就可以啦。你没好好找吧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b=Documentation_Tab

网友:
2#正解。

Freescale MCU的 Data Sheet: Technical Data涵盖硬件信息,比如电气参数等。PPC等则是XXXEC.pdf, Hardware Specification.
如果要寄存器等编程相关的,则在Reference Manual里,文件名通常为xxxRM.pdf。
此外比较重要的是勘误表。 PPC文件名为xxxCE.pdf
其他ANxxx.pdf是应用笔记,针对特定专题的。

楼主:
看到了,谢谢大家指点。

网友:
楼主如有其它问题,欢迎来论坛讨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