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瞬态测试时,额定电流变化,转换速率,频率该如何...

楼主(2014-03-28):
一般最大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多少到多少变化?听说电子负载不能0A最小,那一般设置多小?

转换速率多大,我看TI的一片测试文档时1000ma/us,这个根据什么设置?

频率该多大,我看TI的文档是200HZ,这个根据什么设置?

还有占空比是根据什么设置?

还有CV+CC模式是什么意思?横流和恒压能共存么?

楼主:
电子负载的短路功能是靠什么实现的?我听见里面啪的一声,是继电器?总用其做短路试验对寿命有影响么?

网友A:
一般最大额定电流的百分之多少到多少变化?听说电子负载不能0A最小,那一般设置多小?

通常是10%到90%。   取额定电流的10%和电子负载所能支持的最小负载电流这两者中的较大者。

转换速率多大,我看TI的一片测试文档时1000ma/us,这个根据什么设置?

根据电源的负载情况决定。

频率该多大,我看TI的文档是200HZ,这个根据什么设置?

同上。

还有占空比是根据什么设置?

同上。

还有CV+CC模式是什么意思?横流和恒压能共存么?

在电源电压不低于CV设置值时,电子负载工作于CC模式;一旦电源电压低于CV设置值,电子负载即转入CV模式。通常用于电池容量测试,CC设置值*放电时间=电池容量,附加的CV设置用于防止电池过放。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子负载的短路功能是靠什么实现的?我听见里面啪的一声,是继电器?总用其做短路试验对寿命有影响么? ...

有“啪”的一声的,说明该电子负载内部用专用的短路继电器。

实现方式有以下三种:
1、靠主MOS管实现;
2、靠专用短路MOS管实现;
3、靠继电器实现。
使用继电器时,可以用MOS管配合继电器(先使MOS管完全导通再驱动继电器吸合)以延长继电器触点寿命。

如果你问的是对电源寿命的影响,那么:
通常短路测试是针对有短路保护(打嗝式/限流式)的电源进行测试的,对它们进行短路测试通常不会显著影响电源的寿命。
如果对无短路保护的电源进行短路保护,测试时间过长将影响电源的寿命,另外也不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10%到90%。   取额定电流的10%和电子负载所能支持的最小负载电流这两者中的较大者。

加入没特定的负载,该如何设定这些值呢?

看样子CV+CC模式,和CC+UVP(欠压保护)功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啪”的一声的,说明该电子负载内部用专用的短路继电器。

实现方式有以下三种:

我指对电子负载的寿命,不过手册上没有写对寿命有影响,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是10%到90%。   取额定电流的10%和电子负载所能支持的最小负载电流这两者中的较大者。

刚才看手册的说明,感觉箭头指的那句话有错误,跟下面的曲线不对称啊:

网友B:
转换速率、频率、占空比这些是测试你电源的动态的。就比如电子负载是按照设定频率占空比以及电流变化速率来工作
CC只是拉电流。
CV如果电压小于你电源电压则会一直拉电流,这要求你的电源是恒流输出型电源,这样CV模式会一直拉到你的最大电流输出点。
仔细看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换速率、频率、占空比这些是测试你电源的动态的。就比如电子负载是按照设定频率占空比以及电流变化速率来 ...

大哥,你回答的跟我问的对不上。。

网友C:
频率无所谓,关键只是看过冲幅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频率无所谓,关键只是看过冲幅值,

转换速率呢?

看相位裕度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转换速率呢?

看相位裕度不知道怎么样?

转换速率,应该就是上升和下降沿的斜率吧?
相位裕度是频域的参数,看波形应该是看不出的.

网友D:
你如果想考虑电子负载的寿命  那你就多虑了   这种正常的加负载 等等的暂态问题  对于电子负载就像一点水滴入大海中一样   没有什么影响的   具体的你可以询问电子负载的供应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如果想考虑电子负载的寿命  那你就多虑了   这种正常的加负载 等等的暂态问题  对于电子负载就像一点水滴 ...

你说这些倒是小事,主要考虑了短路测试,因为做短路时发现内部有响声,看了使用手册后发现,响的继电器并不是短路的,而是输出信号的:

楼主:
对于二阶系统比如运放搭建的常用电路可以用瞬态测试判断稳定性:

但是对于电源这个系统,对于常见的3种非隔离拓扑也是2阶系统,我想也可以通过瞬态波形测试看出稳定性的。下面是一本书的测试波形:

我测试了一个数控电源,就是上图b的波形,看样子是追求稳定性,牺牲了瞬态响应的速度。。

网友(2015-07-31):
引用 楼主:
对于二阶系统比如运放搭建的常用电路可以用瞬态测试判断稳定性:

这个是啥书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