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无外围电路的情况下,如何检测LM2576的好坏

楼主(2014-03-28):
不是指在购买时检测,有时电源系统出了问题,LM2576看起来好好的,实际已经坏了,

拆下后,如何在无外围电路的情况下,检测其好坏,每个人的检测方法未必会全,有几条算

几条,总比焊上去试要强,谢谢

网友:
哈哈, 类似于以前修电视, 好歹那时候也是用电压法来判断芯片好坏. 你都拆下来了... 更复杂了

楼主:
我的板上有继电器,DC12伏的,一通电(开关才按到一半),就听见继电器嗒嗒嗒嗒不停的跳,测量的机会都没有了,知道是电源出了问题,只能拆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