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TT的几个小问题请教

楼主(2014-03-28):
才开始学RTT,有些小问题,看不懂

1、使用rt_thread_delay这个函数的时候,会自动切换到其它线程运行。但是好像自己写的delay函数是不能切换到别的线程。这样就失去了系统的实时性。
所以,使用系统的时候,在延时的时候都应该使用rt_thread_delay函数吗?

2、仅仅使用串口的打印功能,就是rt_kprintf 这个函数的时候,需要打开finsh这个组件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1. 你没有理解实时性是什么意思。

2. 打印与finsh无关,但finsh肯定是要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你没有理解实时性是什么意思。

2. 打印与finsh无关,但finsh肯定是要打印的。 ...

我现在对实时性的理解就是当一个线程要延时的时候,切换到另外的线程。
但普通的delay是在纯粹的记数,所以并不能自动切换线程。所以没有实时性

现在有个工程要用rtt,之前没用系统,里面很多delay函数,现在我不知道到底要不要把delay都换成rt_thread_delay,
还是有些地方需要替换,有些地方无所谓?

希望您能回答一下

网友A:
使用 while(i--) 这类延时,如果要保证硬实时的任务的优先级高的话,并不会影响实时性,但会使CPU使用率变高。
而且会因为切换线程运行后,造成实际延长的时间变得更长。

rt_thread_delay的精度是1tick,且当rt_thread_delay(1)时,可能会有实际延时时间为0的情况。

一般延时方法有如下几种:
1. 轮询 定时器
精度一般可达us级,通过关闭中断,可使误差在几个us以内。
完全占用CPU,一般适合要求高精度的短延时,如模拟 1-wire,IIC 时序

2. 定时器中断
适用于时间较长的高精度延时,在RT-Thread中可以配置 sem/event 等使用。
一般精度在几十到几百us,基本不额外占用CPU。

3. rt_thread_delay
精度1tick(如1ms或10ms),一般适合要求不高的粗略延时,如LED闪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 while(i--) 这类延时,如果要保证硬实时的任务的优先级高的话,并不会影响实时性,但会使CPU使用率变 ...

不太能看得懂有些名词,我再看看手册,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