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101F3加CC1101的超低功耗问题

楼主(2014-03-28):
目前在做一款微能量收集的无线开关,整体构架为压电装置产生微弱的电压脉冲,经过整流,电容储能,然后经过DCDC buck后供给MCU以及发射芯片使用。MCU使用SPI对发射芯片配置,外接四个按键输入。
整个构架的方框图如下:

之前使用CC430的SoC方案来做,可以发射两到三个包,后来因为成本考量,换用STM8L101+CC1101来做,供电方案不变,目前只能发射一个包。
首先分析了一下板子的各个器件的功耗,STM8L101在RUN的时候,大概有640uA的电流消耗,而CC1101则有1.5mA到1.7mA的电流消耗。对照STM8L101和CC1101的SPEC可以看到,这两个电流消耗都是符合spec定义的。
STM8L101和CC1101的SPEC如下

那么就比对分析在相同的能量供给情况下,CC430能发射更多的包,毕竟发射芯片在发射时候的能量消耗是最大的。我抓了CC430的电压电流变化的图如下,可以看到在SPI配置CC1101的寄存器,以及等待发射的时间段中,电流消耗只有500uA左右。

然后抓了STM8L101+CC1101的电压电流变化图,因为串接电阻为10Ω,所以电流刻度为1mA每格,在相同的配置和等待发射阶段,MCU和发射芯片总共的电流消耗约有2mA。最明显的表现为电压的下降斜率很高。

现在的问题是,根据上边的图判断,CC430可以在sleep mode下进行寄存器配置,然后进入TX模式发送数据,然后TXOFF后自动回到sleep mode。而CC1101必须在IDLE mode下进行配置?
下图为CC1101的控制状态图标。

楼主:
顺便和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欢迎讨论:
大家都在致力于超低功耗的产品,但是一般应用中,能量供给多是充足的,所以很多的细节问题都被大家忽视了,但是在微能量收集应用以及电池应用时候这个问题就很重要了,前者的单次供电能量十分有限,后者虽然不存在单次供电的问题,但是保证长时间应用就要考虑减小功耗。
1.        减低供电电压可以减小供电电流,CC1101在3V供电电压IDLE模式约消耗1.7mA,而在2.1V供电电压之下1.5mA。
2.        超低功耗产品的消耗电流都很小,在使用DCDC降压的时候,PFM模式的效率优于PWM模式,考虑到消耗电流小,供电电路设计时应该更多考虑轻载而不考虑重载,适当修改公版电路中器件的Value
3.        MCU中未使用的管脚的配置也需要考虑周详。很多人写程序对于未使用未连接的管脚都不做配置,使用默认状态,这样其实也有不小的电流消耗。推荐大家看看ST的应用文档。AN3147 Power management in STM8L and STM8AL。
4.        把工作流程分时碎片化,在切换时间允许的情况,不同的阶段让芯片进入各种睡眠模式来达到降低功耗的目的。
5.        CC1101在上电初始化到SPI开始配置寄存器之间有2ms左右的“floating”状态,GDO0上有1ms左右的杂波,这是CC1101芯片自身的问题吗?接收时候,这个管脚接MCU的中断,害怕造成误动作。
6.        STM8L101的PB4/SPI_NSS引脚为什么在初始化阶段会被pull-up?这样的设计造成这个引脚做CSn应用时,在MCU在上电复位前就被拉高,上电复位后缓慢下降,在它被MCU的初始化程序再次置高之前,CC1101可能有误动作,目前不确定上一个条目中GDO0上的杂讯是不是因为它造成的。
从下图中可以看到在VDD供电后大概0.6ms后,MCU才上电复位,在这之前,CSn和SO信号都有一段时间的混乱状态,而在第二张图上可以看到绿色的GDO0(标签忘记改了)在上电未配置阶段有一段杂讯,在开始配置后消失。(割断连线后确认是CC1101发出的)
attach://179396.png
attach://179397.png

楼主:
目前,大头的CC1101的功耗还是没有解决,通过调整SPI的通信波特率,以及减少CLK的响应等待,把6ms左右的SPI配置时间减少到2ms左右,能发两个包了。

网友:
这个很厉害,帮不上忙,还是顶一下

楼主:
翻找CC430的User Guide,找到一些好玩的,大家也看看吧。

这段主要说的是CC430里面的CC1101 core和单独的CC1101芯片的差异的
其中红框标记的段落中提及到在CC430处于休眠模式下指令可以被执行,
且几个模式切换的指令会将CC430置于休眠模式而非闲置模式。

网友:
示波器很高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大头的CC1101的功耗还是没有解决,通过调整SPI的通信波特率,以及减少CLK的响应等待,把6ms左右的SPI ...

我也是因为成本问题,从CC430转到STM8S103+CC1101,我目前是发一个字节的数据,收到的数据就是正确的,CRC校验也通过,发两个字节的数据,第一个数据正确,第二个数据错误,CRC校验失败,木有找到原因还,
我的QQ:530659965        ,有空讨论下。

网友A(2014-05-18):
最近也想弄个类似的项目,买了个样片是MSP430+AMICCOM的方案,不想照抄,想用STM8L. LZ给点建议

网友A:
LZ能否告知用的是什么BUCK方案?我现在想用方案,买的样板也是SETUP UP。想参考下用其芯片电路。

网友B:
能不能增加一个储能元件,在休眠时储能。如果只是发射不需要接收的话可以直接用FSK或者OOK调制的芯片,编码在MCU里完成,只有的发射时启动,这样可以大大降低功耗。用OOK方式的话电流是最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增加一个储能元件,在休眠时储能。如果只是发射不需要接收的话可以直接用FSK或者OOK调制的芯片,编码 ...

你可能没理解楼主的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能否告知用的是什么BUCK方案?我现在想用方案,买的样板也是SETUP UP。想参考下用其芯片电路。 ...

我们用了两种电源方案,一种是先boost,将低于3V的电压拉到3V,高于3V的用二极管导通,然后再用LDO拉低到2.5V给MCU供电,这种方案适合需要外部偏置的RF芯片。还有一种是直接是直接用buck芯片,将电压降压至2. 5V给MCU和RF芯片用,注意选择Vin min最小的芯片。目前我们选的是TI TPS6223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近也想弄个类似的项目,买了个样片是MSP430+AMICCOM的方案,不想照抄,想用STM8L. LZ给点建议 ...

笙科电子的无线方案我也在关注,以后可能也会考虑用笙科的芯片替换TI的CC1101,我们可以多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增加一个储能元件,在休眠时储能。如果只是发射不需要接收的话可以直接用FSK或者OOK调制的芯片,编码 ...

OOK确实非常省电,测算下来,以约50%的duty circle下,OOK在10dBm约耗电5到8ma,而FSK目前不低于20ma,且跑在100%duty circle的loading下。
我现在的问题在于MCU配置CC1101的时候,只能停留在IDEL,无法进入SLEEP模式,所以导致耗电比较大。
因为低功耗,所以对于这一点点的电流都想节约下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笙科电子的无线方案我也在关注,以后可能也会考虑用笙科的芯片替换TI的CC1101,我们可以多交流交流。 ...

我买的样板是430G2221+A7328方案,RF 只有发射没有接收功能的。如你感兴趣可以发原理图你参考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样板是430G2221+A7328方案,RF 只有发射没有接收功能的。如你感兴趣可以发原理图你参考下。 ...

论坛上原理图不敢发上来。怕原作者告我侵权。

楼主:
MSP430这颗要0.46,价格算比较低的了,STM8也就S系列有0.2x的报价的,L系列的成本优势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上原理图不敢发上来。怕原作者告我侵权。

这个暂时没必要,估计和公版电路差异不大,芯片之间SPI一接就好。
笙科的这颗A7328的报价你询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暂时没必要,估计和公版电路差异不大,芯片之间SPI一接就好。
笙科的这颗A7328的报价你询过吗? ...

没询过,台湾的芯片应该有价格优势。430G2231嘉立创才2.5RMB.

网友A:
笙科的资料不公开要打电话给代理才会有资料吧。不像TI的规格资料都公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笙科的资料不公开要打电话给代理才会有资料吧。不像TI的规格资料都公开的。 ...

对,笙科的资料要问代理要~所以很麻烦的。
TI,PIC的各种数据,参考设计,例程都很齐全,所以用的人多啊。
STM8L的101,151应该都比TI的便宜,不过你要看看RAM,ROM够不够用。

网友(2014-08-08):
楼主为什么不休眠,休眠后功耗至少降10倍,我stm8l 1秒采集和显示,只有8-10个微安

网友:
这么低功耗的没玩过,不过目前在用的笙科A7139的确不错,功耗控制得挺好,LZ可以看看

网友(2014-09-12):
对这个感兴趣。

网友C: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项目,电源部分采用tps62231,发射部分采用stm8+cc1101。现在是可以发一个包(14个字节),但是不太稳定,供电时间有时不够。碰到了些困惑,可以交流下吗?我的qq87512947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项目,电源部分采用tps62231,发射部分采用stm8+cc1101。现在是可以发一个包(14个字节), ...

供电由发电机来决定,你有判断过发电机的发电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供电由发电机来决定,你有判断过发电机的发电量吗?

就是利用一个压电模块作为电源,机械能转电能。具体电能不太好测,它是电磁感应产生的电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利用一个压电模块作为电源,机械能转电能。具体电能不太好测,它是电磁感应产生的电能。 ...

这个我知道,大家做的东西估计是一样的。
所以只能浅谈,给你些建议,不好说的太深。
首先你可以构建一个放电测试的机制,用以测量每次产生的电量的稳定性和定量值。
只有这个稳定了,再去优化供电电路,不然你无法衡量你的供电电路的优化程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我也在做这个项目,电源部分采用tps62231,发射部分采用stm8+cc1101。现在是可以发一个包(14个字节), ...

然后我只能大致告诉你,我们10db能发3个包...连续按压单次可以到5个包~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大家做的东西估计是一样的。
所以只能浅谈,给你些建议,不好说的太深。
首先你可以构建一个 ...

嗯,你说的对!
那个发电器,按下去和弹上来的电量不一样。我试了两个按键。一个按下去的时候产生的电量大,弹上来时的电能小;另一个则刚好相反。所以在电能小的时候我就发不出去了。
还有就是那个发电模块,你们是在哪买的?还是自己去定制的。因为我觉得线圈的圈数多的话电能会大些。

网友(2014-10-15):
赞严禁治学态度,向楼主学习。我现在也正在研究RF射频,深入程度还没那么深,争取日后能多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找CC430的User Guide,找到一些好玩的,大家也看看吧。

这段主要说的是CC430里面的CC1101 core和单独的C ...

很细致,很值得学习。我读datasheet怎么就没这么细呢。

网友(2014-12-02):
一直在研究stm8l+cc1101 ,学习了!

楼主:
我也是板子打回来发现问题了,才去专门翻spec的,开始做的时候,或者没发现问题的时候,懒的仔细研究的。

网友D(2015-04-06):
最近也在做cc1101的通信,感觉到cc1101的功耗还是高了点,想问下楼主cc1101的功耗问题解决了吗,可以给点提示吗?

网友:
好东西,有帮助,虽然没做这一块。

网友E(2015-07-23):
你好,我现在正在学习cc1101与stm8通信,遇到问题了,你能帮我看看吗?qq:429711478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近也在做cc1101的通信,感觉到cc1101的功耗还是高了点,想问下楼主cc1101的功耗问题解决了吗,可以给点提 ...

基本无解,CC1101的硬伤还是太多了。
你可以尝试降低供电电压,提高基带的编码速率,换用CC430(内部的CC1101在SPI空间时间可以进入sleep mode)等方式尝试一下,不过必须说,这是蚊子腿上榨油,它在发射阶段的功耗是没法降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现在正在学习cc1101与stm8通信,遇到问题了,你能帮我看看吗?qq:429711478先谢谢了 ...

我做硬件的,软件的问题估计帮不到你。

网友:
5.        CC1101在上电初始化到SPI开始配置寄存器之间有2ms左右的“floating”状态,GDO0上有1ms左右的杂波,这是CC1101芯片自身的问题吗?接收时候,这个管脚接MCU的中断,害怕造成误动作。
不是杂波 GDO0默认配置时钟分频输出, 输出26M 192分频吧 应该136Khz 样子,

网友(2015-09-06):
引用 楼主:
基本无解,CC1101的硬伤还是太多了。
你可以尝试降低供电电压,提高基带的编码速率,换用CC430(内部的CC ...

我看了下cc1101的不同的工作模式,想在平时不通信的时候,让cc1101进入休眠模式(寄存器参数保存),但是试了几个模式好像功耗降低不多,楼主有试过这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