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aSPIN-FOC无感无刷自用电路可以一起玩啦

楼主(2014-03-28):
之前的帖子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0996-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9355-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6930-1-1.html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4261-1-1.html

稳定版本可以放出来了……目前的设计是25V、10A左右。虽然算不上多好的设计,但对想了解一下TI这个功能的人来说应该也算是够用了。

特点:
包括XDS100v2调试器、28027F和功率部分,兼容TI 28027F LaunchPad和BOOSTXL-DRV8301,对应的MotorWare程序可以直接运行。
MOS驱动和电流检测电路是用简单芯片做的,会有更多的参考价值。
比TI套件应该便宜。
原理图和PCB设计都会逐步整理公开(其实也没多少自己的东西)。

可能的问题:
由于是自己项目上要用的板子,整个设计比较密,部分多余引脚也不会接出来,只接出来复用的串口、SPI、I²C脚。
我应该不会去写详细的中文教程,文档和程序以TI官方的为准,关于文档中没提到的细节可能会发帖补充讨论一下。

资料都会放在这里,随时添加和更新:
https://drive.google.com/folderview?id=0B29lDSMa-ajsUFRLVlhQSjN4YlE

淘宝链接见签名。

楼主:
产能低下,目前2.2版只有零星几片,下周会再加几片,之后2.2b版可能就贵了……

网友:
果断也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板子出来没有?

网友A:
lz板子上三相桥的高低端驱动用的什么型号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板子上三相桥的高低端驱动用的什么型号芯片?

ADP3419或ADP3611
楼主位GoogleDrive有原理图

网友:
我也需要哈

网友B:
对于我这样的dsp初学者,没有中文文档,简直是寸步难行啊,只能默默的支持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ADP3419或ADP3611
楼主位GoogleDrive有原理图

lz,Googledriver的那个链接进不去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ADP3419或ADP3611
楼主位GoogleDrive有原理图

IR 的可能会更常用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我这样的dsp初学者,没有中文文档,简直是寸步难行啊,只能默默的支持了, ...

要学好英文啊 不然总是慢人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Googledriver的那个链接进不去啊。

GoogleDrive在墙外

楼主:
引用 网友C:
IR 的可能会更常用一些吧。

IR基本上不做低压和高速

网友D:
你好,请问你做的FOC控制板有可能对无编码器的PMSM电机进行定位控制吗?如果可以,我非常希望能从你这买一块板回来进行自己的开发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做的FOC控制板有可能对无编码器的PMSM电机进行定位控制吗?如果可以,我非常希望能从你这买一 ...

做位置闭环不用编码器是肯定不行的,不管用哪种驱动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你做的FOC控制板有可能对无编码器的PMSM电机进行定位控制吗?如果可以,我非常希望能从你这买一 ...

您是指的直接用FAST观测器去做转子位置控制么?我感觉TI不提倡这个事,具体可行性我也不太好说。不过读取转子位置的情况您可以参考这个帖子: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6930-1-1.html,示波器绿线是编码器的结果,黄线是这个板子不用编码器的结果。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是指的直接用FAST观测器去做转子位置控制么?我感觉TI不提倡这个事,具体可行性我也不太好说。不过读取 ...

看来值得一试,有板子供应时我可以买一块
2.2b或者后续版本计划是什么时候推出?如果就在1个月内,我可以等等,因为这个月还有其他事情要忙。

网友:
那个放资料的google难道要番墙出去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值得一试,有板子供应时我可以买一块
2.2b或者后续版本计划是什么时候推出?如果就在1个月内,我可以 ...

先等第一批几位吃吃螃蟹吧,要是有什么问题没准还要召回呢…

网友:
最近有什么消息?

网友(2014-05-02):
引用 楼主:
先等第一批几位吃吃螃蟹吧,要是有什么问题没准还要召回呢…

你好,请教下我在28069F上跑lab02b这个例程单步时老在"#ifdef FAST_ROM_V1p6
  ctrlHandle = CTRL_initCtrl(ctrlNumber, estNumber);                  //v1p6 format (06xF and 06xM devices)
  controller_obj = (CTRL_Obj *)ctrlHandle;
#else
  ctrlHandle = CTRL_initCtrl(estNumber,&ctrl,sizeof(ctrl));        //v1p7 format default
#endif" 这一块过不去 是什么原因啊 谢谢

网友:
一直对TI的电机解决方案很感兴趣,看到楼主的研究特别兴奋,现在也准备做一下这个。我想知道楼主是否还有富裕的TI DRV8301的板子,还有多余的元器件,我想买一些。另外,我发现楼主用分立桥驱动器做的电机板子在驱动电机的时候,电机旋转的不是很流畅,我貌似知道是什么原因,希望和楼主探讨一下。

网友:
还有调好的板子剩下没,想弄个玩玩

网友E:
确实像当小白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像当小白鼠

目前转给几个本科生继续做,要有新的进展可能还要个把月吧…

网友(2014-06-24):
开源的就好了,不开源

网友:
请教一下大神,帮我看看Ud为什么这么异常。

网友F(2014-10-07):
K.O.Carnivistonline,怎么没有了InstaSpin这个项目的消息了,您用的怎么样,给个结论性的东西,以飨各位关注这个片子的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F:
K.O.Carnivistonline,怎么没有了InstaSpin这个项目的消息了,您用的怎么样,给个结论性的东西,以飨各位关 ...

下个月吧,用这个板子的项目要跑起来了。
现在是几个低年级同学在做,之前反映用着还行。我们也只是用用,没有比较。

网友(2015-02-21):
很实用,mark一下!

网友(2015-10-08):
还有套件买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IR基本上不做低压和高速

请教下这个高速的含义,是指高速旋转电机的半桥驱动芯片有特殊要求吗?比如我想做高速无刷电机(3万rpm)驱动,IR2101之类的芯片会不会不合适?谢谢!

网友:
请问LZ的TMS320F28027F是通过什么途径买到的?我在淘宝上没找到有人卖···
还有LZ的PCB成品还有卖吗?或者有PCB文件共享吗,网盘只看到了原理图

网友(2015-12-23):
很感兴趣持续关注

网友(2016-01-29):
支持LZ,希望能做到20A!

网友(2018-07-31):
大神你好 能否私信这个InstaSPIN-FOC无感无刷自用电路的淘宝链接?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