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仪器能测量1.5PF的电容。

楼主(2014-03-28):
手里一个产品上面用了一个1.5PF的电容,请问这个电容能用PCB线条取代吗?

网友:
不好弄吧,线距如果能到4mil以内么估计有戏

网友:
1.5pf也不贵

拿线条当电容做法只在频率大于 1G的电路上面有

网友:
可以考虑双绞线的方法,测量的话考虑下RLC电桥

楼主:
这个产品的最高频率就是1G,一个电容是不贵,可是如果数量很大呢?

网友:
可以用走线来做。

网友:
可以用走线来做,但参数要重新算,不再是1.5pF的了。

网友:
网分可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