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怎么才能采集sony CCD的图像?(已处理)

楼主(2014-03-28):
是不是直接利用K60本身自带的AD采集就可以,加上DMA传输就可以读出数据?  还是要在外部加一个高速的AD转换芯片?避免模拟量太大影响数据处理

网友A:
需要一个同步信号分离芯片,例如HM1881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需要一个同步信号分离芯片,例如HM1881

恩恩,那用K60本身自带的AD可以么?会不会影响数据的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那用K60本身自带的AD可以么?会不会影响数据的处理。

使用DMA,可以,不过噪声蛮大的,你的ADC采样率需要非常高。如果是做科研,不计成本的话,使用带DCMI接口的单片机来搞吧,例如stm32F4系列,使用TVP5150转换成DCMI信号,F4处理,然后提取数据后发给你的K60,效果杠杠的,简直可以做高清照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