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6050数据问题

楼主(2014-03-28):
如图,这是读出的数据,加速度的数据已经转成了加速度,陀螺也转成了角速度,68是读器件WHO_AM_I的返回,说明MPU6050是正常的。加速度的数据也符合实际,因为这是静止平放(当然其实不可能很平)时的输出,但陀螺的输出就不正常了,X轴基本是零符合实际,Y、Z轴输出却总有图中的69.7+,这是为什么呢?求大神解答

网友A:
你陀螺仪量程多少,一般陀螺仪有偏差很正常,再加上焊接时高温也有所影响。所以应用起来我一般都要加补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陀螺仪量程多少,一般陀螺仪有偏差很正常,再加上焊接时高温也有所影响。所以应用起来我一般都要加补偿的 ...

{/*MPU6050_GYRO_CONFIG*/ 0x1B, 3<<3}, //陀螺仪量程,2000dps 不自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陀螺仪量程多少,一般陀螺仪有偏差很正常,再加上焊接时高温也有所影响。所以应用起来我一般都要加补偿的 ...

大神,还是这个问题,这个数据蹊跷的地方在于:我特地读了一下陀螺的Y和Z轴的数据,他们的高8位都是255,Y轴的低8位是252,Z轴低8位是224。  255这个数据说明8位是全1啊。

网友B:
你这 Y Z 数据不正常啊 ,算是漂移也不会这么大,我最近也在搞个,前天读取的,一点木有问题啊,是不是你传感器已坏。。或者读取Y Z时已经被打断了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 Y Z 数据不正常啊 ,算是漂移也不会这么大,我最近也在搞个,前天读取的,一点木有问题啊,是不是你传 ...

能看一下你的程序吗    onev2012@163.com

网友A:
用了好几百片6050没见过你这问题,觉得是你I2C读数据错位了或者原始数据换算错误;你先把16位原始数据串口打印出来看看,如果还是出入很大,用逻辑分析仪看看时序有错不;排除到最后还是不行就只能换个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好几百片6050没见过你这问题,觉得是你I2C读数据错位了或者原始数据换算错误;你先把16位原始数据串口 ...

你说的   其实我都试过了 单独将陀螺的Y和Z轴数据高、低位分别读出的,静止平放就是上面说的情况,如果用手把片子改变一下位置,能使Y、Z轴数据变成接近0  所以无法判断片子到底有没有坏   另外 我用的是IIC_DMA应该没有问题,因为读加计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神,还是这个问题,这个数据蹊跷的地方在于:我特地读了一下陀螺的Y和Z轴的数据,他们的高8位都是255, ...

高8位都是255,Y轴的低8位是252,
说明这是个负数,值为-4。
楼主该不会是把它的16位数据当成是无符号数了吧?

网友B:
你用的硬件IIC  网上据说可能有问题,虽然我还没发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硬件IIC  网上据说可能有问题,虽然我还没发现。。。。

不应该  如果有问题  那读加计的数据也应该不正常  另外 我特地单独读出了陀螺的数据  和我一起读(同时读16字节)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8位都是255,Y轴的低8位是252,
说明这是个负数,值为-4。
楼主该不会是把它的16位数据当成是无符号数 ...

加计的原始数据,比如读出的是8位的某个数,你的意思是这8位中最高位是符号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8位都是255,Y轴的低8位是252,
说明这是个负数,值为-4。
楼主该不会是把它的16位数据当成是无符号数 ...

这是我在另一个论坛了看到的:mpu6050的输出是16位补码形式的,第一位是符号位,0便是正,1是负,
从0000到ffff,其中0000-7fff是表示正的0-2g,8000-ffff为负的0-2g
你是把得到的值直接除了Sensitivity得到的吧 是这样的吗   我在手册里没有看到这种说法呀  或许是我没看到  如果真是这样 能不能指个出处   或者你能否讲解一下也免得我在翻手册了 谢谢啊   请不吝赐教  纠结很久了  如果是负数  那要还原成原码  才能进行计算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在另一个论坛了看到的:mpu6050的输出是16位补码形式的,第一位是符号位,0便是正,1是负,
从0000 ...

我可能说不清楚,楼主是否可以把完整的程序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能说不清楚,楼主是否可以把完整的程序发上来?

程序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用I2C_DMA  初始化MPU6050  然后读取数据  然后就是用串口显示出来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其实很简单嘛  就是用I2C_DMA  初始化MPU6050  然后读取数据  然后就是用串口显示出来 ...

程序不完整
我觉得楼主在某些该用有符号数的地方用了无符号数。
一楼图片里Gry.TrueY:69.731409,这个数有可能是从一个绝对值比较小的负数转化而来,并不是传感器的问题,而是数据转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程序不完整
我觉得楼主在某些该用有符号数的地方用了无符号数。
一楼图片里Gry.TrueY:69.731409,这个数 ...

68是读加计WHO_AM_I的返回,这个是没有问题的。然后第一行和第二行是读加计和陀螺仪的原始数据,第三行和第四行就是转成加速度和角速度的值(加速度计量程+-8G,陀螺仪2000dps)      另外能否回答一下13楼的问题

楼主:
多谢各位  问题已经解决   原来是我参考的别人的程序里有数据类型错误

网友D:
数据类型是怎样的?我是读ID都是255,读什么都是25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类型是怎样的?我是读ID都是255,读什么都是255。。。

读WHO_AM_I是255那说明你错了吧    那读到正确的才能去读它的数据    检查一下你的IIC确是没有问题然后注意数据类型

网友D:
数据格式,我是低位和高位都是8位无符号,然后合成的是有符号的16位。

嗯,一定是IIC的问题,我现在已经转移精力了,不把主要精力放在IIC上面了,我买了串口的60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格式,我是低位和高位都是8位无符号,然后合成的是有符号的16位。

串口MPU6050模块吗   我最近也特郁闷   之前买的四轴小飞控板有严重问题 外部晶振不起振

网友:
我都不画板子了,直接杜邦线各种连,等过些天我开始整机上电调试时,给你来张我的全是杜邦线的四轴,哈哈。。。现在我还在设计杜邦线怎么缠绕怎么连接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