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钟为什么不可以用碱性电池

楼主(2014-03-28):
    今天发电石英钟不走了,拆开看,电池没电了。发现说明书有一句话,不要使用碱性电池,
      有知道为什么不可以用碱性电池的大神吗?

网友:
怕漏液吧

网友A:
我也有相同的疑惑,求科普。
前段时间在网上买的挂钟,就注明不能用好的电池!

网友B:
碱性电池会漏液。
不适合小电量深度放电。

网友C:
我认为这个完全没道理,是卖家以讹传讹,就像几乎所有卖手机的都说手机电池第一次充电要充 N 个小时一样
碱性电池电量比碳性的足,自放电率也更低,用在石英钟上还是合适的
关于电池的起始电压,我再查数据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碱性电池会漏液。
不适合小电量深度放电。

+10086

网友:
Energizer 电池的 datasheet 中没有初始电压的数据,只有标称电压值
但碱性和碳锌电池的 Application Manual 中有这样的曲线:

可以看到起始电压都是 1.6V

网友:
一般的钟都能用很长时间,因为用便宜些的电池它们容易漏液会把钟搞坏报废,然后可以找商家再买个新的。

网友:
又搜了一下,发现我把内阻的差异忘了,关于石英钟的线圈不清楚,就不做评判了

http://www.guokr.com/question/463117/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121224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D:
碱性电池会漏液?只见过碳性的漏液,碱性电池从没见过,就算是没电很久也没见漏液。

网友E:
见过一个玩具,使用南孚电池,不走,后来买便宜的电池,走了,奇怪

网友:
估计碱性电池比较猛,属于干柴烈火类型的,两下放完电就拜拜了,不是持久战类型,闹钟需要一些喜欢细水长流类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碱性电池会漏液?只见过碳性的漏液,碱性电池从没见过,就算是没电很久也没见漏液。 ...

我见过。好多次。

网友:
谁做钟表的出来给个靠谱的解析吧。太惊讶了。

网友F:
南孚就是碱性电池     没见漏过什么东西

网友:
为自己的低质量找个借口

网友:
同问,真是奇怪的现象。

网友:
感觉完全多余,碳性电池的腐蚀不知道比碱性电池厉害都是倍。
反正我是一支用碱性电池

网友G:
现在市面上很多伪碱性电池,在碳性电池外面套个金属壳,不仔细看包装上的品名很容易就以为是碱性电池。
碳性电池是过放后锌外壳消耗完了穿孔整体地漏,水会流得到处都是,甚至能把PCB铜箔都腐蚀没了,杀伤力非常大。
碱性电池是过放后内部产生氢气压力增大挤开底部防爆圈而在底部漏(碱性电池外筒是正极,一般用不锈钢制成,耐腐蚀),漏得比较慢而且会形成白色结晶,一般只会腐蚀弹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现在市面上很多伪碱性电池,在碳性电池外面套个金属壳,不仔细看包装上的品名很容易就以为是碱性电池。
碳 ...

大师实在NB
看了还得用碱性电池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过一个玩具,使用南孚电池,不走,后来买便宜的电池,走了,奇怪

你那个玩具估计电池盒设计不规范,由于各种不同品牌电池的正极形状尺寸上有细微的差异,导致有些电池不能很好地接触。不然没理由用好的电池却不走啊。

网友:
也只有中国的劣质机芯才有这奇葩要求,看看人家精工,丽声,都是推荐用碱性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相同的疑惑,求科普。
前段时间在网上买的挂钟,就注明不能用好的电池!

貌似好的电池尤其南孚新电池电压比较高,超出1.5v很多,猜测是这个原因吧

网友:
不光是石英钟,现在电子表,电子秤等微耗电的电器,都会在说明书中非常专业的警告你,严禁使用碱性电池,原因是电压高容易烧毁电路。
不过我还是建议使用碱性电池,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被碱性电池烧毁的电器。
买石英钟赠送的碳性电池用不到三个月就烂掉了,清理非常麻烦。用碱性电池的话撑几年没有问题。

网友:
头回听说,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南孚就是碱性电池     没见漏过什么东西

南孚漏液的多了,不信拿节电流来接100欧电阻试下,用不了几天就漏液了。电流大时,如接近短路,10分内必漏液。

网友:
线圈问题,次品线圈少了,耗电高了,芯片瞬间负荷大了,本来1K电阻大线圈可能只有200(没测过,示意),关键是电感也小了,这样原始设计的芯片导通时间并没有变,电感通上过的频率脉冲结果就会悲剧了,至少概率增加了;
用内阻大的电池肯定可以直接减低这个概率,用碱性电池的话自己拆开价格电阻(实验决定大小),肯定会比碳性电池更长寿,毕竟碱性电池优点很多;
过分的追逐价格,现在,我们要为厂家买单,你觉得呢?

楼主:
到小卖部找了下,都是碱性的,没办法,买了 南孚的,碱性的,用了几天了。
  原来那个不是碱性的,才用了几个月,表都走不动了,电池表面有腐蚀的现象,没有漏液出来!

网友:
石英表不推荐用碱性电池是担心漏液,最好是用氧化银电池
但碱性电池还是比碳锌耐用
低自放的镍氢也不合适,电压有点低,走三四个月就没了

网友H:
问个题外话,这类设备为什么没有人做用超级电容的呢,比如厨房秤

楼主:
超级电容怎么充电,电压稳定吗,不会很快就放完电啊。

网友:
不太清楚,我也在疑惑这个问题。无线键盘,用了2节南孚,3个月后不能工作,夹电池也没有用,没变软。把已经用了2年的空调遥控器的垃圾电池拿出来一节,配一节南孚,结果,居然能用了,已经连续用了半个月,

网友:
好像我也看到过这种说明书,很神奇

网友:
宜家的钟,官方配的电池都是碱性电池......

BTW,我在宜家买了一个10块钱的钟和一个68块的钟,10块的钟换了两次电池了,68块的还没换过呢......但是标的都是石英钟,机芯看着也差不多......想不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见过一个玩具,使用南孚电池,不走,后来买便宜的电池,走了,奇怪

我也在一个玩具上发现同样的情况,就是用碱性电池不工作,没有声音,改用炭性电池就好了。值得研究。

网友:
在阿莫这里一大群电工都找不到答案,这个问题就要成为死案了。
小结一下:
1)不是漏液的问题,大多数电池,不论何种材质,毕竟漏液的比例少,不然那些牌子就完蛋了,而且从工艺上讲,锌锰电池更容易漏液;
2)可能不是起始电压的问题,见wudicgi在7楼的说明;
3)石英钟不宜用碱性电池(但是用了能走),可能与电池内阻和石英钟的线圈太细容易烧断有关,毕竟石英钟是脉冲式的,瞬间电流大,碱性电池的内阻小,输出电流的能力更大,详见wudicgi在9楼给的果壳的链接,有全面的说明。
4)我遇到的情况,一种玩具,好像是电子语音挂图,用的是掩模的语音芯片,居然不能用碱性电池,装上不工作,改回来用锌锰电池,一切正常。这事有点奇怪。

网友:
引用 网友H:
问个题外话,这类设备为什么没有人做用超级电容的呢,比如厨房秤

超级电容自放电太高,不适合做这种类型的应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认为这个完全没道理,是卖家以讹传讹,就像几乎所有卖手机的都说手机电池第一次充电要充 N 个小时一样
碱 ...

+10086

网友:
我都是用相机 ,剃须刀用完后的电池再装在钟表内,再用个半年一点问题都没有。。还节省了呢。

网友:
碳锌电池小电流寿命终止前平均放电电压比碱性电池高一些。

网友:
虽然没有得出最终解释,但还是学习了不少

网友:
我试过充电电池放到石英钟上,马上坏了。

网友I:
楼上说碱性电池不能用而碳性电池能用的,仔细瞅一下电池仓,你会发现正极是一个五金冲压件,插在一个塑料槽里,塑料槽挡板太厚了,导致电池正极伸出不够长的话,接触不上……碳性电池的正极金属帽一般伸出较长,基本哪里都能用

如下图所示:

网友:
一直用南孚电池给石英钟供电,几年换一次电池,从未发现漏液情况。倒是以前用那些便宜的锌锰干电池会经常因为漏液腐蚀电极和电路板。

还是那句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J:
家里有一个石英钟,一直用碱性电池,用了不下10年咯,现在走的也蛮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上说碱性电池不能用而碳性电池能用的,仔细瞅一下电池仓,你会发现正极是一个五金冲压件,插在一个塑料槽 ...

这个是目前较为靠谱的,还有很多小孩的玩具都说不能使用碱性电池!!!

网友:
现在碳性电池还是比较难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家里有一个石英钟,一直用碱性电池,用了不下10年咯,现在走的也蛮准的。 ...

同样用碱性电池,石英钟基本1年多换一回电池,没有发现有什么不良后果。

网友:
我用碱性电池了,结果钟表走时不准了。现在换了机芯了。

网友(2014-10-27):
谣言!从工作原理和结构上来说碱性电池比碳性电池更不容易漏液。说用碱性电池会损坏石英钟或使之走时不准的,建议就不要在这个坛子里混了。

网友:
一直用碱性电池,扫描的机芯是不是比脉冲的费电,三个月一块南孚,以前脉冲的一年才一块

网友:
常学常新。前两天才给石英钟换电池来着。
钟是个静音连续走的,挺费电池。

楼主:
从发这个帖子到现在,南孚的碱性电池一直用到现在,好像也没什么不一样!

网友:
我家的石英钟一直用碱性电池,十年了,没见出什么问题。我一般是拿其它设备上用下来的旧电池给它用。

网友:
一些厂商的碱性电池有号称不漏液的款式(超低耗电时),可能碱性电池超低耗电时比较容易漏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碱性的绝对会漏液,家里遥控器就中过招。另外,现在玩具包装都有类似说明,很奇怪 ...

是的,我的很多遥控器时间长了都有漏液现象,用的是南孚碱性电池。

网友:
用用过的碱性电池

网友L:
我所有用电池遥控 。钟表。电表  都优先 用充电的镍氢

网友:
我现在已基本淘汰碱性、碳性电池,只用一次性锂电,贵不了多少。
万用表、遥控器、钟以后都不怕漏液了。

网友:
我用南孚电池一直没问题

网友:
碰到过电池盒结构不兼容,镍氢电池接触不良

网友:
还是头一回听到这种说法,自用的石英钟一直用的碱性

网友:
碱性电池长时间放电会漏液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所有用电池遥控 。钟表。电表  都优先 用充电的镍氢

镍氢自放电太快,不适合微功耗的产品使用。还是碱性电池好。

网友:
嗯,我怀疑是电池内阻的原因导致的。碱性的电池比碳性的内阻小,猜测:

1、上电电流大,复位异常??
2、内阻大导致本身RC震荡异常?

基本确定是内阻问题,谁可以试验下,玩具用碱性的不行,加个100欧姆的电阻,会变好吧,谁有试试呗

网友:
百度了看看结果:

网友(2009-11-19):
我也买过这样的石英钟,上面写了不能用碱性电池,我开始不信,一用碱性的果然不正常,用回碳性的就没问题了,但碳性的易漏夜,我急了,就在碱性电池上串了个50欧的电阻,上帝啊,一切都正常了,现在还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网友M(2014-10-29):
明白了,我们的石英钟,静音的不知道,不是静音的,是电池驱动一个线圈,这个线圈,如果用内阻小的电池,会在接通的瞬间电流大,可能导致烧掉线圈,因为线圈为了成本问题,做的越来越细了。

----------------------以下复制的-------------------------------------

其实很简单啦,电子石英钟的原理和一般的发条闹钟是完全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动力源不是发条,而是由电池、芯片电路、电磁线圈来驱动内部的机械机构。
电池供电和芯片电路,芯片电路利用外置的晶振来形成一个固定输出频率的振荡器,每一秒输出一个甚至多个脉冲。而这个脉冲信号被输入一个缠了密密麻麻比头发丝还要细的漆包线的电感中,拉动机械机构来显示表针的运动。
芯片电路的电压适应范围通常较宽,区区1.5V电压的AA/AAA电池的渣渣是不能把他怎么样的······
那么,犯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电磁线圈。

要解释原因,这里就要从电池本身讲起。
一般我们常用的AA/AAA电池,也就是5号和7号电池,通常有碱性(LR6),碳性(R6P)以及最差的R6S(啥名字忘记了·····)。
R6S最差,也最便宜,地摊常见,容量低,便宜,带负载能力最低,而且长期使用容易漏液。
R6P稍好些,最大的优点是不容易漏液,价格稍贵,带负载能力还行,目前算是主力电池了。
LR6最好,啥优点都占了,不漏液,带载强,容量大,但是价格高·····
问题就出在带载能力上,归根结底就是内阻。
差电池,比如R6S R6P,这些电池的内阻大,而驱动芯片的驱动电磁铁的方式,为了节能以及降低成本,实际输出形式是开关型的,驱动的瞬间电池电压直接加载在线圈上,这时候,瞬间的电流是比较大的,因为内阻的关系,实际加在线圈上的电压会降低一些,不是我们用万用表测定的那种空载数值,实际输出电流会偏低一点。换好电池的话,带负载能力强,电压降低幅度很小。
那么
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同样的线圈,实际上用不同电池驱动的时候,因为电池内阻和输出能力的关系,线圈所承受的电压和电流是不一样的。

到现在,我们应该能知道,既然厂家根据AA/AAA电池来设计机芯,那就应该通吃,那为何还会有烧机芯的事情发生呢?

好吧又要扯到一些历史问题······
1:碱性电池普及时间短
2:厂家极端计较成本
3:客户要买便宜货

这些就导致了线圈用线的标号的降低,因为漆包线绝大部分都是铜啊,线圈上为了产生足够的的磁力,就要绕上足够的圈数。厂家为了降低成本,漆包线用的越来越细,圈数也也来越少,客观上就降低了线圈的功率承受能力。那么,就可能在线圈的某个薄弱点瞬间烧断,不动了。
实际上,烧的不是机芯,是线圈。
不信的可以去问问修表匠,芯片其实很少坏,多半是烧线圈。

所以,电子石英钟尽量买好一些大厂出来的,才不容易坏。
话说我一直都用碱性电池,完全没问题。

网友:
我家的钟,用了很久低自防充电电池了,暂时木有问题。

网友:
我是来学习电池知识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学无止境呀!

网友:
学习到知知识b了

网友:
精工,丽声,是是可以用碱性电池的,而且很准,一节南孚可以用两年左右,但国产的不行,就是装上了能用,但不准了

网友:
第一次留意这个问题,以前只是换同样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明白了,我们的石英钟,静音的不知道,不是静音的,是电池驱动一个线圈,这个线圈,如果用内阻小的电池,会 ...

长知识啊,那为何有的用碱性电池,装上不工作?

网友:
......,头一次听说!!!

网友:
是的,卖家专门交待让用普通电池,一直想不通。

网友:
那种红绿相间外皮的东芝电池是碳性还是碱性?
上次还有人问用什么电池不漏液,我首先想到这个牌子,确实我见过的东芝红绿皮封装的都没有漏液历史。

网友:
市面的碳性电池才不要用,一漏害死人!推荐碱性电池,一般不漏!!!

网友:
引用 网友M:
明白了,我们的石英钟,静音的不知道,不是静音的,是电池驱动一个线圈,这个线圈,如果用内阻小的电池,会 ...

转载的这篇文章纯粹臆想出来的,要是因为电池内阻太低而烧掉线圈,那可以在电路中串接适当的电阻来解决。

网友:
涨知识了,原来如此,以前还没注意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