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 下安装友善之臂arm-linux-gcc 路径问题

楼主(2014-03-28):
请问ubuntu 下安装友善之臂arm-linux-gcc 路径 到底是 usr/local/arm 还是opt/FriendlyARM....???

设置环境变量的时候 是设置  etc/profile 还是设置root/.bashrc???

楼主:
奇怪的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只有在root 下执行arm-linux-gcc -v 才能显示安装OK的,而在普通用户下 不能使用arm-linux-gcc ?如图所示

网友A:
随便安装在一个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只有在root 下执行arm-linux-gcc -v 才能显示安装OK的,而在普通用户下 不能使用ar ...

你解压时,和安装时不要在ROOT下安装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我不明白 为什么只有在root 下执行arm-linux-gcc -v 才能显示安装OK的,而在普通用户下 不能使用ar ...

出现这个原因是因为只在root的环境变量中添加了友善的路径,所以解决起来也很简单,只要在你的用户账号下,修改~/.bashrc,添加 export PATH=$PATH:编译器的路径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现这个原因是因为只在root的环境变量中添加了友善的路径,所以解决起来也很简单,只要在你的用户账号下 ...

哦 原来这样!
那有没有必要 一定在root 下安装呢?
其实解压就是安装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随便安装在一个地方,

安装在哪里取决于什么?

是不是如果在opt/下解压  就是安装在opt/下

如果在usr/local 下解压就是安装usr/local下呢?

网友:
关键的如5楼所说 export PATH=$PATH:/解压目录/bin

网友C:
安装在root下安装是因为普通用户对磁盘的某些分区没有写入权限。装在用户的主文件夹中就可以不用root用户了。

网友D:
PATH  环境变量    是指  你生命了一个应用程序的路径  那么当你在命令行里使用该程序时  如果当前目录找不到该程序   就在 PATH 声明的路径里找

所以  比如什么  vim   gcc   等等一部分自带的   以及后安装的  程序   都在环境变量内添加自己的路径   这样你在任何目录下都可以使用该命令

比如  任意目录打开任意文本文件   vim ../xxx/test

所以你要使用  arm-linux-gcc 命令也不例外

这回你明白了吧

网友:
好高端,收藏了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装在root下安装是因为普通用户对磁盘的某些分区没有写入权限。装在用户的主文件夹中就可以不用root用户了 ...

安装在usr/local 普通用户 下 是不是对应的改PATH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PATH  环境变量    是指  你生命了一个应用程序的路径  那么当你在命令行里使用该程序时  如果当前目录找不 ...

哦,原来这样!谢谢!
那PATH 的更改呢? 为什么有的是在.bashrc下改,有的是在etc/profile?

是不是安装路径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装在usr/local 普通用户 下 是不是对应的改PATH 就可以了?

是啊,只要加到PATH里面去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原来这样!谢谢!
那PATH 的更改呢? 为什么有的是在.bashrc下改,有的是在etc/profile?

这好像是调用顺序的一些问题    具体我不是很清楚了

看下这个示意图  环境变量或配置信息调用顺序

这个搜一下有很详细的解释

网友:
嗨,友善之臂的板子在ubuntu下不能编译qtopia,一定要换成Fedroa下才可以吗?

网友:
我一般是直接改kernel的makefile

网友:
最近也在学Linux,刚折腾 N多不懂

网友(2014-11-15):
学习了,看了才明白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