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被锁住了,怎么破。。

楼主(2014-03-29):
这样还是解不开啊。求指导~~

网友A:
ISP方式连接,擦除

网友B:
路过学习中。很少用着锁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ISP方式连接,擦除

什么叫ISP连接啊?求普及。。

网友:
SWD?是STM32的话,ISP擦除(串口烧写即可)。几乎100%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过学习中。很少用着锁死

你图像的优优叫什么

网友:
把jtag调试引脚配置使用了吧??修改boot0 boot1,重新烧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什么叫ISP连接啊?求普及。。

先说下你用的什么芯片啊?
ISP就是用串口烧写,用官方提供的串口烧写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说下你用的什么芯片啊?
ISP就是用串口烧写,用官方提供的串口烧写程序, ...

就是用的K60
用Jlink下载器,,

网友:
用MDK,通过J-link连上之后,按住复位键,然后点erase就行了,百试百灵

网友:
我只是路过的,别在意我的出现

网友(2014-05-02):
我也试过STM32被锁,,,,开始让boot0为1,,,boot1为0可以烧,后来不知道为何,,,设置这样了,还不行

网友:
连接好单片机, 可以试下 “ unlock kinetis ”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