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线性稳压器LDO!

楼主(2014-03-29):
求推荐,线性稳压器!
找了好久没有找到合适的额,不知道有没有用过这类的IC;

具体参数如下:
1、输入最高电压要达到35V;
2、输出电压固定为3.3V,5V,6V,12V,15V等几个级别;
3、输出电流1A或1.5A;
4、要求低压差,典型压差:0.5V@1A;
5、封装要求:DPAK封装或者TO252封装;

网友A:
这要求有点扯呀。压差0.5,最高电压35?还要大电流。搬凳子坐等高手

网友B:
没有这样的IC的。可以先一片2596,然后在根据各个需要添加降压芯片。

网友C:
35V就算到15V也是高压差了,低不起呀,压根就不在LDO的范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求有点扯呀。压差0.5,最高电压35?还要大电流。搬凳子坐等高手 ...

这个不扯,有这样的IC,只不过停产了,你百度KIA78D05F,看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35V就算到15V也是高压差了,低不起呀,压根就不在LDO的范围了。

貌似不是你这样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这样的IC的。可以先一片2596,然后在根据各个需要添加降压芯片。

有这样的IC,停产了,现在是优先想找PIN TO PIN的。

网友D:
晕 有这样的LDO?  还1A电流?

如果是50mA一下的电流, 倒是有一大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 有这样的LDO?  还1A电流?

但是事实就是有啊,我们一直都有用啊,只不过现在停产了,不要怀疑了,你百度下,很多,参数大同小异;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晕 有这样的LDO?  还1A电流?

我这是随便搜的一个,可以参考下,我估计你们理解的低压差可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不是你这样理解的

好吧,我刚才的理解方向反了,低压差体现在输入电压跟输出电压之间最低可正常工作的压差。只是压差一高,耗散功率就大得吓人。而且压差一高,最大输出电流也会降低的。1A实在是太高了。

网友E:
LM2940  , 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2940  , 不知道行不行。

这个我看了几家的2940,参数各家都有些不太一样,耐压绝对最大值35V,而工作电压最大又写26V,如果26V最大的工作电压的话,可能裕量不够(我们VIN可到25V)。这个我也打算找些样品来实测看。

网友F:
这功耗,不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功耗,不得了吧

还好,我们这不是持续的1A的电流,瞬间几百个ms吧,持续的电流100ma左右

网友G:
除掉1A满足不了,其它可满足。 NCV4275D,450m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除掉1A满足不了,其它可满足。 NCV4275D,450mA的。

谢谢推荐~瞬间可达到1a多就行~这个ic我可以考虑做其他用

网友H:
我们有代理个芯片,LM29150,Vinmax 26V,peak 60V,1.5A,350mv@ 1.5A,TO-252封装,可以申请样品给你测试

网友I:
完全适合你的需求。
TI的一款特殊LDO,价格也是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完全适合你的需求。
TI的一款特殊LDO,价格也是杠杠的!

这个我之前在TI的官网也搜到过,但是封装不对啊,很可惜,目前我们是打算直接用在TO252封装上的;改版之类的只能为后记了,涉及到的产品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有代理个芯片,LM29150,Vinmax 26V,peak 60V,1.5A,350mv@ 1.5A,TO-252封装,可以申请样品给你测试

谢谢,这个是HTC Korea家的,也是我们一个供应商,之前没太注意这个料,目前看还是担心最高电压余量不大。以前用的是最高持续35V关断;

网友J(2014-05-14):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是HTC Korea家的,也是我们一个供应商,之前没太注意这个料,目前看还是担心最高电压余量不大 ...

LZ最后选的是哪家的啊
我也是用KIA78D05,现在要停产了,烦死了
那么多人用,还停产,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完全适合你的需求。
TI的一款特殊LDO,价格也是杠杠的!

我们也要换kia78D05
价格有多杠杠呢?只要价格合适,我倒是愿意改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完全适合你的需求。
TI的一款特殊LDO,价格也是杠杠的!

官网2.1美金,原来杠杠的意思是高富帅的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最后选的是哪家的啊
我也是用KIA78D05,现在要停产了,烦死了
那么多人用,还停产,想不通 ...

我找到现在也没找到十分合适的。不过我接触了一些代理商及IC原厂的人,希望他们能开发出类似的这个IC,有几家有这个意愿。kec官方貌似说暂时不停,等开发新的一代出来后再停掉;估计当时是很多代理商向原厂反应有很多很大的单,才说暂时不会停的;但是这个始终不太保险,这个料的替代料我一直在找,只是暂时不是最紧急的是事情了!另外有测试合适的可以分享下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现在也没找到十分合适的。不过我接触了一些代理商及IC原厂的人,希望他们能开发出类似的这个IC,有 ...

谢谢!!!!!!!!!!!!!!!!!!

网友K:
能改就改电路吧,成本高了伤不起哦。

网友L:
这个感觉不好买还不如干脆用分立器件+TL431自己搭一个呢,用MOS管做调整管,PNP三极管的话,可能效率会太低,静态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感觉不好买还不如干脆用分立器件+TL431自己搭一个呢,用MOS管做调整管,PNP三极管的话,可能效率会太低 ...

问题是以前就是按照那个封装做的,都是一直大量出货的产品,现在厂家要停掉,改版都来不及哦。涉及的产品太多了。不过至此以后的新设计的产品肯定会考虑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能改就改电路吧,成本高了伤不起哦。

有时不是说改电路就能改电路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们有代理个芯片,LM29150,Vinmax 26V,peak 60V,1.5A,350mv@ 1.5A,TO-252封装,可以申请样品给你测试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这样的芯片,怎么联系你呢?

网友N:
撸主又要高电压又要低压差,35V降到34V算低压差吗?有必要吗?从35V降到3.3V 1A的线性稳压你敢用吗?反正我不敢。果断分段式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撸主又要高电压又要低压差,35V降到34V算低压差吗?有必要吗?从35V降到3.3V 1A的线性稳压你敢用吗?反正我 ...

你不清楚实际具体的应用情况,能不能用,合不合适,是经过实际检验得出来的;这些参数都是都算比较极限,我们实际都是降额应用的,比如35V/1A,我实际可能用在26V/0.1A-0.2A的应用,要求的是可靠性。有类似的可以推荐,但估计也没有这样的IC了

楼主:
引用 网友M:
最近有个项目需要这样的芯片,怎么联系你呢?

我有一个这个代理商的联系方式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