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磁场传感器】用来循迹的疑惑

楼主(2014-03-29):
大家好,本人正在做磁导航循迹小车,各位搞四轴的应该接触过磁场传感器模块吧,我想用两个磁场传感器来检测贴在地上的磁性胶布。请问是否可以实现?磁场传感器好像又叫电子罗盘,如GY-273之类的。示意图如下~

网友A:
不需要这样吧。又不是红外检测。磁力线是有方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这样吧。又不是红外检测。磁力线是有方向的

那有什么好的传感器可以探测地面磁性轨道的位置呢?

网友:
电子罗盘是针对地磁设计的吧,你的磁性胶布对它来说是干扰。
由于不是交变磁场,不能用工字电感。就不知道霍尔传感器的灵敏度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