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图里面的变压器为什么是长条形的

楼主(2014-03-29):
如下图,从功能上分析就是220V转9V或者12V的变压器,为什么形状这么长,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关于变压器了解的比较少,请教各位网友。

网友A:
如果真是线性变压器,那或许是因为元件高度限制,变压器只好设计成扁平样式。

网友:
空間不允許用普通型的.

网友:
应该就是空间的原因。 之前在一个温控器里面也见到类似的长条形变压器。

网友:
此类变压器一般用于大电流(十几安培至几百安培)电源的输入或输出滤波之用,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不属于变压器而属于滤波器。为何其铁磁芯呈扁平型状?主要目的是根据大电流需要,磁芯中的导线一般不采用漆包线,而是采用扁铜条直穿输送电流。

网友:
空间限制,增大线圈截面积,减少圈数,减小线包的尺寸,同时保证足够的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是线性变压器,那或许是因为元件高度限制,变压器只好设计成扁平样式。 ...

确实是线性变压器,220V转9V或者12V的,后面是全波整流和78L05稳压。请问这种变压器价格上和通常形状的变压器相比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线性变压器,220V转9V或者12V的,后面是全波整流和78L05稳压。请问这种变压器价格上和通常形状的变 ...

更贵吧。毕竟是非标的,要专门做模具、工艺等。

网友B:
就是因为高度限制,使用EI-19的铁芯,为了满足截面积的需要,只能叠这么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高度限制,使用EI-19的铁芯,为了满足截面积的需要,只能叠这么长了。 ...

这个产品是民用的,成本很敏感,请问这种变压器的设计对于成本的影响如何呢?对于变压器设计制造经验比较欠缺。

网友B:
虽然不是常见的品种,铁芯是标准的,骨架应该也有现成的。批量定做的话,成本不会高哪儿去。
性能应该不高,需要很细的线绕很多圈,只适合微功耗又需要隔离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虽然不是常见的品种,铁芯是标准的,骨架应该也有现成的。批量定做的话,成本不会高哪儿去。  性能应该不高 ...

确实是这样,不超过1W的功率,需要隔离,功能上就是ntc+继电器控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