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60读取两个电机的编码器脉冲是否可以利用DMA

楼主(2014-03-29):
如题,或转让有什么更好的读取方法?
      实现小车的闭环控制是不是需要先采集编码器的脉冲值,然后传到PWm里面去控制电机的转速,从而实现一个反馈机制?

网友:
是的,我们就用的dma计算。也可以采用lptm。不过这个库函数只写了一个,用两个还要自己写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