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音频FFT频谱极限速度测试!求灭!

楼主(2014-03-29):
终于到周末了,刚做完一个活儿闲下来了,所以利用之前的一些积累用stm32开发板做了个音频AD/DA的速度测试。

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kxODY4NzA0.html

配置如下:
stm32F103VC 72MHz,AD双声道采样,每声道采样率36kHz,对应音频范围0~18kHz。(差不多行了,15kHz以上我就听不见了)DA双声道输出也是同频率,36kHz。

屏幕320×240标准的ILI9320屏,16位FSMC驱动。同屏显示两个声道的时域信号以及其中一路的FFT频谱。(本来想做两路频谱的,内存不够了~)

FFT是4096点,不是余弦变换,不是实变换,是真正的复变换。每次输入512点时域信号,其余补零。算完之后实部和虚部算平方和求模,然后做了两种处理,一是开平方,二是求对数,视频里面可以看到用按键切换两种不同结果的显示。(这个板子按键很难用,按了好多下~)

时域和频谱数据都是256点显示,频谱数据是2048点降采样到256点,FFT算完一次显示一帧。

结果分析:
从视频可以看到,频谱为线性坐标(开平方)的时候帧率大致在53.xFPS,对数坐标的时候大致在55.xFPS。关闭FFT,不做任何运算的时候显示帧率大致在927.xFPS。

帧率在50多的话,每秒36000个采样,那么一帧就有600多个点,所以我每帧FFT算512个点的话实际上是有漏数据的。所以我也测试了1024点输入的FFT,结果大致在48.xFPS。这样每帧采样有36000/48 =750多个数据,算1024点就保证不会有丢数据了。

这个程序的FFT算法,开方、对数算法,显示输出,采样输入我在之前的项目中都已经优化了很久了,自我感觉基本上应该是达到stm32的速度极限了。也许一些细节部分还能优化一点点,比如说开方和求对数可以不做实时计算改用查表,这样也许还可以提高一两帧,但是我相信基本上也就是这样了,不大可能有数量级上的提高了。当然小弟知道这里高手很多,所以才特地发上来给各位大师看看,大师们觉得我这个程序速度还不达标的话,求教育!真诚的!

========================更新============================
我又把程序修改了一下,不再算4096点的FFT然后降采样显示了,之前这么做是因为我之前的项目用的就是4096点的FFT,直接搬过来的。现在为了匹配256点的显示,改到最小值512点了(对于实输入信号的FFT频谱的高半部分是负频率,跟低半部分对称的,这个大家都明白不多说了),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kxOTc5ODMy.html

可以看到,最终幅度开平方的时候帧率大概是212~216,取对数的时候大概是229~23x,基本上就是这个数量级了。我之后又试了下关闭显示,只做输入输出以及算FFT,这时候的帧率是300以上。

这个测试数据告诉我们的是:72MHz的stm32F103,或者说Cortex-M3的真正实力是每秒钟至少可以算300个带幅度开方的512点复傅立叶变换,考虑到我的程序还不是最优化的情况下。4096点的FFT,我估计每秒算60个以上是不成问题的。

楼主:
为什么主贴不能编辑了呢?

结果到现在才发现主贴的两个视频频谱全是错的!我犯了很严重低级的计算错误,虽然不影响计算量(速度测试结果是可靠的),但是频谱显得浑浊不堪。现在这个正确的频谱如水晶般清澈透明,我被那那跳动的谱线深深地吸引不能自拔,禁不住老泪纵横,真是令人感动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kyMzg2NTA4.html

另外优化了两个比较重要的地方,速度又有明显提升,这个业余小程序估计基本上就这样不再折腾了,我还是很期待有同学能搞出更快的程序~~~

楼主:
高清的视频还在转码还没出来~烦躁~~~凑合着先看啦~

网友:
这么牛擦,顶一个先。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超级厉害~!! 楼主放出代码让大家学习一下吧。

网友:
请求楼主放出代码。

楼主:
回楼上各位,代码是纯汇编的,放出来意思不大,对于各位用C的来说,没人有兴趣看。而对汇编程序员来说,这些都是很直白的标准算法~~

网友A:
在stm32下使用汇编优化,这才是有料啊。两年前用io口驱动屏幕只有几帧一秒,我当时竟然觉得stm32太慢了。惭愧。。

网友B:
楼主 DA没用上  只用了AD做FF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DA没用上  只用了AD做FFT?

不是啊,AD从音源输入,然后DA输出到喇叭啊。927FPS那一段就是关掉FFT,AD直出DA的。

视频开始的时候有照到音源输入的地方还接了一块小板,那个是我随便找了个PCB焊的一个运放,用于将输入音频加1.65V直流偏置以适应stm32的AD电压范围的。然后仔细听会听到比较大的噪音,那就是那个运放小板和DA输出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AD从音源输入,然后DA输出到喇叭啊。927FPS那一段就是关掉FFT,AD直出DA的。

视频开始的时候有 ...

哦  受教了   还有个问题  你说AD直接到DA  你是用的DMA的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  受教了   还有个问题  你说AD直接到DA  你是用的DMA的罗

不是啊,cpu读的。用DMA的话CPU就读不到数据了,那还咋做FFT咋做显示呀!如果不对数据做处理的话是可以用DMA。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啊,cpu读的。用DMA的话CPU就读不到数据了,那还咋做FFT咋做显示呀!如果不对数据做处理的话是可以用 ...

楼主全部用汇编实现吗? 真是太强悍了

网友:
请放源码让我们拜读一下吧。

网友:
还没用汇编编过任何程序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stm32下使用汇编优化,这才是有料啊。两年前用io口驱动屏幕只有几帧一秒,我当时竟然觉得stm32太慢了。惭 ...

又见车友

楼主:
完了丢人丢大了,才发现之前算的频谱是错的,有个无符号数转有符号数的错误没发现~~好丢脸~~~~

另外做了很多优化,现在无频谱帧率终于上1000了,对数频谱帧率达到300以上!稍后上正确频谱的视频。。。。。

网友:
求教育!真诚的!

网友C:
楼主,对刷屏的帧率,我有一点疑问

这个屏是240*320的屏,16位驱动。一帧要刷76800个点,一秒1000帧,那就是76800000个点,这不是已经超过STM32的最高频率了吗?还没有算FSMC的最高频率和实际效率……

网友:
我印象中,FSMC刷屏,常规能达到60帧,优化以后能达到100帧以上已经很接近极限了

而且这个还是仅仅空刷的情况,如果是实际刷图,那速度还要再低

所以你这个测试能达到1000帧,完全颠覆了我的概念啊……

网友D:
对数坐标怎么计算。有没有简单的表可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对刷屏的帧率,我有一点疑问

这个屏是240*320的屏,16位驱动。一帧要刷76800个点,一秒1000帧,那就 ...

这个是因为我们对帧的定义不同呀。你的计算是没错,那是刷满屏的帧率,但是要想快,就不能刷满屏呀!基本上速度优化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尽量避免任何多余的计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对数坐标怎么计算。有没有简单的表可查。

我觉得对数用查表是不好做的。一般适合做查表的函数,它的曲线取值范围在x和y方向上至少要有一个是有限的。对数在两个方向上都是到无穷的,一般还是用泰勒展开求前面几项比较简单。我这个程序的对数是我自己搞的近似算法,等价于只取泰勒展开的第一项,速度很快,精度很低

网友E:
你4096个点算一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4096个点算一多久?

一秒钟60个以上吧,看主贴最后一句的结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因为我们对帧的定义不同呀。你的计算是没错,那是刷满屏的帧率,但是要想快,就不能刷满屏呀!基本 ...

嗯,话说帧的定义应该就是每秒满屏刷新的速度吧?不过每个人的概念不一样,你定义的1000帧是怎样的概念?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主贴不能编辑了呢?

结果到现在才发现主贴的两个视频频谱全是错的!我犯了很严重低级的计算错误,虽 ...

“我被那那跳动的谱线深深地吸引不能自拔,禁不住老泪纵横,真是令人感动呀~~”

我也有同样感受,太漂亮了。。

问下:帧率是什么意思,1秒刷1000多帧LCD反应得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话说帧的定义应该就是每秒满屏刷新的速度吧?不过每个人的概念不一样,你定义的1000帧是怎样的概念? ...

嗯,你说的这个实际上是填充率。填充率这个东西没什么难度啊,要达到FSMC的带宽极限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个没什么好比的。而且如果真的需要满屏刷新,比如显示视频,那么一般大家会转用RGB接口,而且驱动芯片也有专门的视频模式,跟我这里做的不是一码事呀!

我所说的一帧,是指完整地呈现一幅我所需要显示的画面,包括画面本身的绘制和这幅画面背后所需要的计算。这个才是有实际意义的啊!对于大多数应用,其实都不是时时刻刻整屏的内容都改变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每帧都满屏刷新,我觉得只能说程序员太懒了,一个有追求的程序员是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没有意义。用户看不到的,对最终结果没有影响的计算都是无意义的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被那那跳动的谱线深深地吸引不能自拔,禁不住老泪纵横,真是令人感动呀~~”

我也有同样感受,太漂 ...

来抱一个

实际上视频传到优酷之后声画同步是有点问题的,声音比画面滞后了有大概10几个ms吧,看原视频或者实物,谱线、波形和声音是非常同步的,那种感动还会加倍!

显然LCD是跟不上的,所以你看波形显示是一团雾状的东西,因为一个像素还没完全点亮就熄灭了。谱线也是,你会发现谱线中间亮,边缘一些毛刺就比较暗。那是因为中间部分是好几帧都一直点亮的,所以像素可以达到最大亮度,边缘的那些闪一帧就没了。如果LCD的翻转率够快,谱线看起来会比现在丰满很多。

但是,既然是做速度测试,显然我们不可能等垂直同步什么的啊,都是一直刷啊刷,结果就是酱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你说的这个实际上是填充率。填充率这个东西没什么难度啊,要达到FSMC的带宽极限是很容易的事情,这个 ...

嗯,你说的局部刷新这个概念我明白

我就是对你现在这个应用有疑惑,频谱的画面变化应该很大吧?这样整个画面需要刷新变动的地方应该很占了很大比例的,跟普通GUI有很大的不同

而且你的测试中,完整的应用跟测试刷屏极限的应用是不一样的,那个1000帧的具体是做了哪些过程?我就是没搞清楚这个实际是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你说的局部刷新这个概念我明白

我就是对你现在这个应用有疑惑,频谱的画面变化应该很大吧?这样整个 ...

这个程序很简单,一共做4件事情:

1、AD采样,DA输出。
2、显示时域波形。
3、算FFT。
4、显示频谱。

其中第一步是在AD中断里面做的,后面3步在主程序做。在不显示频谱的时候,只做1、2两步。所以如果你想灭掉我这个程序的话,1010帧那个速度应该是比较容易超越的,因为不涉及任何计算,只是简单的采样显示就行了。

网友:
stm32还是挺快的

网友:
真会玩,嘿嘿,顶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程序很简单,一共做4件事情:

1、AD采样,DA输出。

1010帧,就是只做第四步,是吗?

其实我就是想问,这个1010帧,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大家统一标准才有比较呀

我之前说的标准就是每刷完整的一个画面作为一帧,你这个显然不是这个概念,那具体是怎样计算出来的1010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010帧,就是只做第四步,是吗?

其实我就是想问,这个1010帧,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大家统一标准才有比较 ...

不是啊,1010FPS的时候是不算FFT的,只做1、2两步。其中第一步是在AD中断完成的,主程序只循环做第二步。主程序每做完一次第二步,也就是显示完一帧时域波形,记为一帧。帧率就是主程序一秒钟能做完多少个第二步的记数而已。你再仔细看看我上个回帖说的步骤啊,我觉得我描述得没什么歧义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是啊,1010FPS的时候是不算FFT的,只做1、2两步。其中第一步是在AD中断完成的,主程序只循环做第二步。 ...

你该不会是说第一步AD采样完成后,第二步把刚刚的两个采样值点到屏幕上就算一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该不会是说第一步AD采样完成后,第二步把刚刚的两个采样值点到屏幕上就算一帧吧? ...

咋能那样捏大哥!那不是作弊嘛! 我说的显然是完整显示左右声道两条256点长的波形是一帧啊!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因为我们对帧的定义不同呀。你的计算是没错,那是刷满屏的帧率,但是要想快,就不能刷满屏呀!基本 ...

楼主说的估计就是直接清除上一次谱线的轨迹,这个我做示波器时候优化用过,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说的估计就是直接清除上一次谱线的轨迹,这个我做示波器时候优化用过,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

网友:
能把程序共享吗

网友:
汇编达人,
对算法也很有研究。膜拜

网友:
最近做音乐频谱,楼主好人15549463791@sina.cn

网友(2014-05-08):
你好,能共享下代码吗?我最近也在做类似的东西,采集频率为100K的,想请教下前辈lpdpzc@126.com

网友:
拜年来mark.求教局部刷新

网友:
撸主威武,求示例代码,tianqing324@163.com

网友:
每次把上次数据写成背景色,再写当前数据,就算一帧?
膜拜汇编FFT

网友:
顶一个,以后做音乐频谱的时候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一秒钟60个以上吧,看主贴最后一句的结论

4096*(1/38khz)= 107.78947368421052631578947368421毫秒。

楼主是否用滑动式的缓冲?不然每然每个块都108个毫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4096*(1/38khz)= 107.78947368421052631578947368421毫秒。

楼主是否用滑动式的缓冲?不然每然每个块 ...

嗯,不能这么算的,对输入数据的计算是有冗余的,用循环缓冲区,当前指针在哪里就从哪里开始算。我这个帖子里有说明: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5912-1-1.html

网友:
这是我见过最牛逼的音乐频谱了,太强大了。

网友:
厉害哦 相当佩服了

网友J:
十分的佩服!
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楼主帮忙分析下,关于声音处理的,我的声音经话筒通过ADC到STM32,希望STM32能够最快速度的检测我声音频率并实时的显示这个频率的值(不用频谱,百分数就行),分辨率做到1-2hz,声音频率范围75hz--2000hz,速度大概是多少?能在3ms内有结果吗?比如我唱“死了都要爱”这5个字,准确的识别这5个字的频率并显示,用STM32能做到上面要求的指标吗?

网友:
很多年前就对频谱感兴趣,只是这水平从来就没长进过,佩服

网友:
汗,我都把STM32用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十分的佩服!
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楼主帮忙分析下,关于声音处理的,我的声音经话筒通过ADC到STM32,希望STM3 ...

汗~你说的这个叫基音检测(pitch detection),是很大一门课题,是语音识别的基础,有各种流派无数种算法,可以很简单,也可以做得很复杂。但是就跟人脸识别一样,没有一个公认完美的算法。如果就是简单的滤波+自相关+FFT的话,速度可以很快,几个ms应该问题不大,但是这种简单算法识别率不高。另外除了计算速度以外,延迟还主要取决于窗长度,一般来说窗长度至少要3个要检测的最长周期以上吧~

网友J:
谢谢楼主指教!您说的很对,我就是用于基音识别,受限于成本,希望能用STM32或价格比较低DSP来做。用了几款安卓手机上的校音软件,能够识别人声频率,但有几十MS的延迟,频率识别比较准确。

楼主: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指教!您说的很对,我就是用于基音识别,受限于成本,希望能用STM32或价格比较低DSP来做。用了几款 ...

如果你有现成的符合你要求的算法,可以试着移植过来stm32试试呀,我觉得安卓这种java虚拟机都能做到几十ms的话,stm32用汇编也许可以做到更低的~

网友J:
好的,谢谢!有不懂的再向楼主请教。如果楼主能够做出达到指标的程序,可协商价格购买。DSP、STM32等芯片都可以,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好的,谢谢!有不懂的再向楼主请教。如果楼主能够做出达到指标的程序,可协商价格购买。DSP、STM32等芯片都 ...

互相研究一下没问题,请教谈不上,我也是猴子派来的逗逼
另外我接单价格挺高的,我就不报价了,伤感情~ 我觉得你还是找专门做音频算法的同学来搞比较靠谱~

网友:
好的,十分感谢。

网友:
很牛逼的样子了 卤煮实在厉害 佩服佩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安卓这种java虚拟机都能做到几十ms的话....
--------------------------------------------------------- ...

你要是用预编译的库会有很严重的兼容性问题吧?机型适配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 LZ。
是否可这样理解 。你说的  基音检测  是指 自然语言的 基音检测。
而  60 楼 说的 是 歌唱  ...

没研究过~~不过按我自己的理解应该是一回事。是唱歌还是说话,那都是应用层的东西,物理层的发声原理,元音+辅音那套东西还是一样的~

网友(2014-06-28):
楼主威武求测试代码  wlf19890312@qq.com

网友L:
楼主V5!一直想学习FFT这块,lz有没有什么好的书籍推荐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V5!一直想学习FFT这块,lz有没有什么好的书籍推荐下?谢谢~!

FFT没什么好学的啊,就是简单的加减乘法而已啊,关键是要动手做啊。自己推几遍蝶形,写一遍算法,很快就熟了,光看书看到死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分辨率做到1-2hz,声音频率范围75hz--2000hz,速度大概是多少?能在3ms内有结果吗?
-------------------- ...

貌似分辨率是靠采样时长决定,3MS只能分辨到333HZ.
75HZ要到13MS才能分辨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谢谢楼主指教!您说的很对,我就是用于基音识别,受限于成本,希望能用STM32或价格比较低DSP来做。用了几款 ...

几十MS的延迟估计是受采样时长限制,没到一定时长,低频信号是分辨不出来的。

安卓4核运算2K-4K点,也就2MS(做了CUBIC插值,重采样,WELCH窗等)     补充:全JAVA代码,还没用C来优化。

有个小技巧,就是先采满一帧数据,比如50MS,然后后面的每3ms数据和前面47MS的一起组成50MS一帧数据来做FFT,当然,这种用法不确定是否适合你,我用着倒挺爽,因为我的最小周期25秒,每25秒搞一次,会让我非常不爽,换成这种算法,数据的响应速度高很多了,看着倍爽。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十分的佩服!
我现在有个问题想请楼主帮忙分析下,关于声音处理的,我的声音经话筒通过ADC到STM32,希望STM3 ...

如果这是个正式的项目的话,我可以有偿开发,并且已经有相当的基础。

网友M:
请教下LZ:做32点FFT,官方库可以直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M:
请教下LZ:做32点FFT,官方库可以直接用吗?

不行,用官方库,点数必须是4^n。不过你可以补零到64点,输出64点的频域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用官方库,点数必须是4^n。不过你可以补零到64点,输出64点的频域数据。 ...

谢谢,不太会玩,算了

网友(2014-11-22):
牛逼的感觉……

网友:
大神膜拜中

网友:
汇编的,膜拜下

网友:
强大啊!! 顶上了

网友:
厉害,一直想做来着,看着真好玩。

网友(2021-04-26):
最近在学习音频的频谱方案,学些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