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 IO口不足问题

楼主(2014-03-29):
现在,我们在做一个项目,要用到NRF24L01通信,,但现在板子只剩下4个IO,不知道能否用这四个IO实现数据发送。
现在已经知道IRQ口可以不接。

网友:
貌似可以让CE一直为高
如果不想这样,可以看看这个帖子,用两个IO驱动1602: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highlight=IO%2B1602

网友:
CE应该不能不接的

网友:
换个管脚多一点的IC不就行了吗

网友A(2014-05-07):
CE脚固定拉高,我看过用只有六个引脚的CPU(除去电源和地就只有四个引脚)驱动nrf24l01。

网友(2014-07-01):
引用 网友A:
CE脚固定拉高,我看过用只有六个引脚的CPU(除去电源和地就只有四个引脚)驱动nrf24l01。 ...

求实物出处

网友:
有源RFID卡

网友:
ce csn simo somi sck ,多了一个引脚,如果只是数据单方向的传输,就可以将ce固定了。如果要切换收发状态,感觉是不可能的了。 或者可以考虑下I/O扩展。

网友:
如果你的io是三态的。可以加一些外围器件实现一个引脚控制csn 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