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3.1不支持Cyclone II了吗?有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楼主(2014-03-30):
Quartus II 13.1不支持Cyclone II了吗?有大神能解决这个问题吗?今天安装软件发现device里没有Cyclone II了,难道只能停留在Quartus II 13.0了?
‘?

网友:
器件包装了没??

网友:
估计是没有装器件包。

网友:
木有装芯片驱动吧

网友:
13.0SP1之后,将不再支持Cyclone II了。

网友:
你的元件库装了没有

网友A:
肯定支持的,不用怀疑
估计是你没安装器件包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肯定支持的,不用怀疑
估计是你没安装器件包

http://dl.altera.com/?edition=subscription

用图说话

网友:
楼主恭喜你猜对了,官网上面不同版本所支持的器件写得很详细的

网友:
没有支持了,看来cyclone  ii  是很老的芯片了。cyclone iv现在好便宜啊 ep4ce10   bga256封装的只要40元

网友:
我也是cyclone2,所以我现在都用11.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dl.altera.com/?edition=subscription

用图说话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
不过话说Altera这么搞,那偶尔有时候要用低端的器件扩扩管脚那岂不是逼着我们用Actel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我孤陋寡闻了
不过话说Altera这么搞,那偶尔有时候要用低端的器件扩扩管脚那岂不是逼着我们用Actel ...

你可以使用13.0版本或者以下的软件啊,官网应该提供历史版本下载的

网友:
下次升级必须注意了,谢谢了

网友:
算了,我还是用11.0

网友:
晕啊!我还在用Ep1c。100LQFp的伤不起,Ep4c就没有100pin的

网友:
伤不起啊,我还在狂用QTII7.0,看来等版本翻倍的时候再用新版本了,另外没有看到有河蟹文件

网友C:
如果是老系列的FPGA,建议用qii9.1版本,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老系列的FPGA,建议用qii9.1版本,很稳定

嗯,谢了

网友:
用低版本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老系列的FPGA,建议用qii9.1版本,很稳定

是这个吗?

网友:
是不是还有个sp2吧

网友:
一台电脑可以同时装几版本滴!

网友:
那只用13.1版本里面的Programmer给 cyclone Ⅱ器件(EP2C20F484)烧写pof文件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