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驱动中的前后廊沿的作用

楼主(2014-03-30):
各位大侠:
  在产品开发中遇到了个问题,在开发TFT驱动以前一直是按照产品手册给的数据来进行。有一次厂家提供数据有错,导致显示出现问题。修改前后廊和同步脉宽的数据后显示正常。想请教一下 vbp,vfp,hbp,hfp的具体作用。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是真回答不出来。很多资料介绍中有这一参数,但都没有具体介绍。我感觉有点类似于CRT的消隐,但是想不通,TFT需要消隐吗?这几个参数是消隐用的吗?具体作用却是不知。

网友A:
不同的时钟对应不同的参数,一般资料中只给出了推荐时钟的参数,最高时钟参数与最低时钟没给出具体 vbp,vfp,hbp,hfp值,不过稍微改一下消隐的参数,感觉问题不大,一般也只是会用,没细研究过,是不是因为与CRT兼容的缘故才这样的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时钟对应不同的参数,一般资料中只给出了推荐时钟的参数,最高时钟参数与最低时钟没给出具体 vbp,vfp ...

这几组参数确实很蛋疼!只能是根据厂家给的设定。有次给错了导致不能正常显示才引起注意。稍微修改下,就会引起显示错乱。别人问我这几个参数的作用,我确实说不出来,脸红啊。不过看资料,VSYNC和HSYNC是为了兼容VGA的标准,数字屏应该不需要行场同步,只要有DE就OK。但实际是很多数字屏也都是用行场同步信号。
哪位有详细 介绍资料可以共享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几组参数确实很蛋疼!只能是根据厂家给的设定。有次给错了导致不能正常显示才引起注意。稍微修改下,就 ...

有些屏是没行场同步的

网友:
我点屏无数...有些屏确实比较奇葩的.我的理解,有的屏控制芯片为了降低成本,省了很多东西,所以严重依赖外部时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屏是没行场同步的

确实有些屏只有DE和PixelCock,但有些还是有Vsync和Hsync。这两组同步信号要和DE配合使用。

网友:
严格上来说都是需要HS,VS的,这个是行&场的进位复位信号,现在很多屏内部的行列扫描IC可以根据DE和PCLK产生相关信号,所以很多新规格都只有PCLK,DE了

至于THB,THP,TVB,TVP基本上说法都是为了兼容传统标准,电子枪的回扫消隐.

虽然数字屏不需要消隐,不过HS,VS还是很有用的,比如行交换,帧同步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