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造LM1875功放, 来分享一下

楼主(2014-03-30):
话不多说, 做这功放前前后后靠空闲时间搞了一个多月
过程一些细节总忘记拍图了.

画好的板子, 去打样,

板子回来后, 结果一检查, 整流桥的引脚孔 做小了0.1MM, 不得已对整流桥打磨小一圈引脚
焊接过程, 先把电阻焊好

接着焊接电容

散热器, 用AMD CPU散热铝块, 对半切开, 打磨平整, 光这个就搞了1个多星期

功放板整体完工

开始装箱了...

装箱过程..   总是忘 拍相了...

完工, 上盖即可.

试音完美.静如大海...耦合用的WIMA 1UF, 感觉不好, 没有更好的耦合就将就用用着先...

网友:
漂亮,给力,可以量产了。

网友A:
做得很漂亮,但感觉线路走线太细了。

网友B:
漂亮,这壳子怎么这么刚好呢。

网友:
还是做D类简单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很漂亮,但感觉线路走线太细了。

不细了, 够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漂亮,这壳子怎么这么刚好呢。

是啊, 刚刚好,  我也没量过.......板子是50*100MM的,  有点档电位器了, 搞得要倒转过来装电位器了, 要是差一点点就装不下了.

网友:
1875音质不错,我现在听3886。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一套多少钱??

无法统计........每样配件, 为了一两个配件, 结果买了一堆回来.

网友:
外壳跟我做的一样啊。

网友D:
LM1875好像2006年就停产了,楼主在哪里买的正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LM1875好像2006年就停产了,楼主在哪里买的正品

拆机的...

网友:
20年前的经典芯片啊,以前好不容易省出10块钱才能买一个1875

网友E:
做工不错啊!!继电器是输出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D:
LM1875好像2006年就停产了,楼主在哪里买的正品

JLC就有,我才买了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工不错啊!!继电器是输出保护?

是的, 喇叭输出保护

网友:
漂亮,请教下散热怎么弄的

网友:
做的很漂亮,楼主可否分享原理图这些

网友:
做的真漂亮,环牛也是自已做的吗

网友:
膜拜一下

网友:
记忆中经典是LM1875配NE5532前置
静如大海这比喻挺有趣

网友:
左边那跟电源负绕了一大圈啊。

话说这种散热器如果不加风扇的话效果一般,因为片与片之间间隙太小了,如果加上风扇效果杠杠的。
不过对于1875来说应该够了。

网友:
散热片太密了,可能不适合这里。

网友:
散热器跟PCB没有固定到一起,喜欢折腾的人来回拆装摆弄几次容易把功放芯片的引脚搞断。

网友F:
给张原理图,有时间也想搞一个JJ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张原理图,有时间也想搞一个JJ

网友:
LZ霸气威武啊

网友F:
谢了 OK 你的变压器是什么规格

网友:
如果你有一个比较低档的音箱,建议采用电流反馈型的电路。能弥补某些频谱响应不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了 OK 你的变压器是什么规格

高42MM, 直径85MM, 双18V+单12V,   60W

网友:
做的漂亮 布局也好

网友:
什么时候共享?

网友:
看到了传说中的单点接地。

网友(2014-05-27):
楼主联系方式多少,有事想麻烦你下,我QQ237965868

网友(2014-07-10):
LM1875淘宝太多成品了,还要自己做吗?不过正品的1875确实不好买!!

网友:
楼主这一套下来成本需要多少呢?

网友:
请教一下,如果电流较大时,是否会导致地线电位浮动。。。。然后,电压变化。。。。

网友(2014-09-20):
散热片做得好。

网友:
同样关心散热的问题

网友:
零件买的多用不了的话 建议做成套件 发淘宝链接 让我们购买

网友(2014-10-27):
散热器最好装上风扇,效果会更好

网友:
楼主,成本怎么样??

网友(2019-09-04):
lz最终版本的 pcb和原理图能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