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usart1 remap 不能发送

楼主(2014-03-30):
我使用STM32F103RCT6,将串口1Remap到PB6 PB7 ,发现串口1 中断接收没有问题,但是调用发送函数不能发出数据

初始化代码如下: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USART1, ENABLE);
        /* Configure PB.6 (UART1_TXD) as AF O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PB.7 (UART1_RXD) as AF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  , &GPIO_InitStructure);

        USART_InitStruct.USART_BaudRate = 19200;
        USART_Ini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 Configure UART1 */
        USART_Init(USART1, &USART_InitStruct);

        /* Enable USART1 Receive and Transmit interrupts */
        USART_ITConfig(USART1, USART_IT_RXNE, ENABLE);

        /* Enable the USART1 */
        USART_Cmd(USART1, ENABLE);

时钟设置如下:

        RCC_APB1PeriphClockCmd(
                RCC_APB1Periph_TIM2|
                RCC_APB1Periph_TIM3|
                RCC_APB1Periph_SPI2|
                RCC_APB1Periph_I2C1|
                RCC_APB1Periph_USART2|
                RCC_APB1Periph_USART3,
                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
                RCC_APB2Periph_GPIOD |
                RCC_APB2Periph_AFIO |
                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USART1,
                ENABLE);

中断向量配置:

        //Enable USART1 Interrup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发送函数:
int Uart1PutByte(char byData)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 byData);
}

中断接收:

void USART1_IRQHandler()
{
        int State = USART1->SR;

        if((State & USART_IT_RXNE) ||
                (State & USART_IT_ORE))

        {
                sData = USART1->DR;
        }
}

楼主:
我找了好久都不能确定问题出在哪里,旁观者清,各位莫友帮我看下可能是什么问题

楼主:
自己顶一顶,怎么没有人看帖子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己顶一顶,怎么没有人看帖子呢

你这个,,,,,看看我的代码吧,,时钟初始化部分,你还有两个时钟没有初始化   AFIO时钟和串口1重映射时钟
对应我的代码:
改成串口1的就行了 串口3有部分重映射和完全重映射,串口1只有一种重映射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3,ENABLE);//开启串口3时钟 串口3时钟挂在APB1下面了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PartialRemap_USART3,ENABLE); //开启串口3部分重映射时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看看我的代码吧,,时钟初始化部分,你还有两个时钟没有初始化   AFIO时钟和串口1重映射 ...

你没有看仔细啊,我的问题解决了,IIC搞的鬼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看仔细啊,我的问题解决了,IIC搞的鬼

你帮我看看啊

网友(2017-06-23):
引用 楼主:
你没有看仔细啊,我的问题解决了,IIC搞的鬼

IIC搞的鬼

属于STM32重映射的BUG?
我最近为了布线方便,把USART1重映射到了PB6、PB7。
一般而言,我对于不常规的东西总是心有余悸,设计中尽量避免,担心中招。
重映射对于我而言就是个不常规的用法,所以来提前打个预防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