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scons 出现 no module named building 错误

楼主(2014-03-30):
下载的是RTT 1.2.0的版本,RTT_ROOT环境变量设置是否正确?“RTT_ROOT=D:\RTT_Git\tags\v1.2.0”
使用scons 命令, scons -j4出现如下错误,实在不知道怎么搞了,特来请教。

网友A:
你的RTT 1.2.0  目录怎么是这个样子了?
要编译某MCU的RTT ,要做他的BSP目录对应的板子上编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RTT 1.2.0  目录怎么是这个样子了?
要编译某MCU的RTT ,要做他的BSP目录对应的板子上编译啊 ...

我把它的BSP某一个MCU拷出来 新建了个文件夹 来做了
直接进去BSP的某一个MCU  编译也不行
KEIL的路径已经设置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把它的BSP某一个MCU拷出来 新建了个文件夹 来做了
直接进去BSP的某一个MCU  编译也不行
KEIL的路径已经 ...

把 出问题的SConstruct   中的 line 11贴出来看看

网友A:
对于STM32 ,直接用命令生成project.uvproj 之类的功能文件,然后直接用keil打开编译试试
具体生成命令看 RTT官网的维基百科里面好像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STM32 ,直接用命令生成project.uvproj 之类的功能文件,然后直接用keil打开编译试试
具体生成命令看 RT ...

重新上官网下了个1.2.0,用scons搞了下 可以了,但是GIT下载下来的就是不行,直接拿KEIL编译 都提示出问题,无语了,今天就弄了一天这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上官网下了个1.2.0,用scons搞了下 可以了,但是GIT下载下来的就是不行,直接拿KEIL编译 都提示出问 ...

我的也是从官网下载的,没有用 GIT下载

网友(2014-11-10):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没有?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