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问不同模块间是否只要满足频率和调制方式相同即可相...

楼主(2014-03-30):
有一块TDK5110无线发射,知道其为868MHZ,FSK,查手册为其配套为TDA5220接受模块,但网上无线模块中有不少支持868MHZ,FSK,
相知到不同模块间是否只要满足频率和调制方式相同即可以相互通讯。

网友:
调制方式相同,频率相同,带宽设置合理,另外速率要一致才能收到,当然那些数据格式那些就不用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