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流互感器

楼主(2014-03-30):
各位大侠,我在一个项目需要一个5A,200KHz,100或者200:1的电流互感器,隔离电压最大400V,有没有合适的型号推荐,感觉基本找不到,murata有合适的,但是不知道电压能不能承受,因为murata的hipot测试才到1000V,不知道能不能在400V下长期工作?

网友:
田村的当然行了,我们最高800也是用这个了!

楼主:
多谢!想问楼上的电流互感器型号是5300,5400还是5600系列?

楼主:
我准备用54100C,楼上用的是这个系列的吗?